请教单片机内狗能死掉吗??

楼主(2009-05-12):
用了***的一款片子,在程序中,把内狗打开,故意在程序中设置一处死循环,内狗好使,周期的复位。

把程序调成正常,也定期喂狗,程序也正常。但是现在程序收受到外界强干扰后,程序死机,没反应,内狗好像也死了。程序没有任何反应。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内狗不太好用吗?还是别的问题啊??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多谢指教!!!!!!

网友A:
这么理解

内狗就是一定时器,外部强干扰一般情况都能使片子的时钟失效,那么基于这个时钟的“看门狗定时器”还能起作用??
所以为抗干扰一定要上外狗...

网友B:
这不一定是内狗能死掉造成的

可能你的程序虽然跑飞了但喂狗部分还是在正常喂狗呢

网友C:
3楼说的对

网友D:
硬件都是死锁,何况是条狗呢

网友E:
死锁的话,外狗也无用。

网友F:
外狗有时都不可靠,更何况内狗呢?

如题

网友:
我养狗的技术不行

索性从不养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