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PICC18+ICD2

楼主(2009-05-12):
如题,我用MPLAB+PICC18+ICD2在线调试PIC18F67J10的过程中下载一个程序大约要20S左右的时间,单步调试的时候光标移动很缓慢。下载时间长可以理解,毕竟她有128K的flash,但是单步调试的时候反映和迟钝令我太郁闷了,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A:
ICD2本来就不是实时硬件仿真

网友B:
关闭数据寄存器、特殊功能寄存器-观察窗口

    数据寄存器“File Registers”观察窗口,是一个全面的除W外所有片内寄存器内容的观察窗口,但由于数据量太大,观察时反而显得不直观,且明显影响调试速度,所以不要开启。
    特殊功能寄存器“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s”观察窗口,芯片内所有特殊功能寄存器内容观察窗口,如关心的寄存器内容不多,也可关闭此窗口。
    在调试运行过程中,可能只需要观察一些特定少量的寄存器值。为了使用方便,可以把一些经常要查看的寄存器添加到自选变量观察窗口。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1220645552.pdf

网友C:
如LS所说

网友D(2012-05-29):
请教各位大侠,在那里能下到MPLAB C18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