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能访问SD卡不?

楼主(2009-05-12):
请发表高见或指点迷津...

网友A:
可以,SPI方式

楼主:
那控制命令是怎样的呢?

操纵流程是怎样的呢?
能否给个流程?

网友B:
能做出SPI时序就可以... 具体命令去baidu

网友B:
内存最好大一点哦,一次一个扇区,512字节

楼主:
写数据这样的操作方式?

void wr_sd(void)
{
 uint i;
 for(i=0;i<512;i++)
 {
  rw_spi(0x00);//写进SD的数据为: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