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L2803使用时输出端需要接上拉电阻吗?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9-05-13):
我用UNL2802驱动LED行选信号,请问UNL2803的输出要接上啦电阻吗?

网友A:
看你做什么用了

如果只是驱动蜂鸣器,就只用限流电阻到电源就行了

网友B:
达林顿管还要上拉做什么?

直接驱动继电器都没问题

网友C:
就怕有人想2803输出高电平驱动led

有人曾经想用2003驱动直流电机正反转,当H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