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TL电路输出低电平为1.0V时,连接设备能否正常识别的问

楼主(2009-05-13):
一个TTL电路输出低电平时电压为:0.7V(TLP521光耦三极管端饱和电压)+0.3V(齐纳二极管饱和电压)=1.0V。

现在的问题是该电路输出低电平时是1V,据TTL电平标准介绍输入低电平小于0.8V,那么输出1V的低电平给其它设备能否正确接收,或什么样的电路能正确识别,什么样的电路不能?

或者有没有三极管端饱和导通电压小一点的光耦,对速度要求不高?
或者在电路上怎么处理一下能降低低电平?

附电路,双向口光耦隔离功能。

网友A:
给CMOS电平的芯片能识别

CMOS: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PMOS+NMOS。 Vcc:5V;VOH>=4.45V;VOL<=0.5V;VIH>=3.5V;VIL<=1.5V。 相对TTL有了更大的噪声容限,输入阻抗远大于TTL输入阻抗。对应3.3V LVTTL,出现了LVCMOS,可以与3.3V的LVTTL直接相互驱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给TTL电路。

不过对接的设备应该也不会直接连到芯片。。。

网友B:
这种最好做实验解决

我用51采集过光耦的开关信号,低电平在1V出头一点,和你的情况差不多。单片机能正确识别,于是就ok了

楼主:
...

一般接收设备的开关量接收电路不会是直接连到TTL芯片吧

比如会连到三极管基级做个整形,如果是这样好像就有问题了。。。

不知道这个电路能怎样改一下,让低电平低一点。

网友A:
为什么要连到三极管?

直接给CPU或者74HC系列整形都能识别

楼主:
我们这个口是接除去的,外接设备怎么接收这个信号是不知

就是怎么能和外接设备兼容的问题,外接设备是其它厂家的。

网友A:
加HC系列门电路整形

网友C:
TLP521饱和时输出端压差0.7V?

太高了吧,你弄个datasheet好好看看,估计是你这种接法造成的,那个330欧的电阻造成负载太重

楼主:
en....

把两个330欧的电阻换成1.2K后,光耦三极管端电压只有0.4V了。现输出低电平为0.5V多,能满足TTL电平了。

可下一个问题来了,这个双向的IO口能拉多远的线?我们要求100m,这个电路完全不行。
不知道如何增大驱动和接收能力了。。。。

网友C:
LZ啊

咋说呢,那个330的换成1.2K的话,输入(发光端)的电流小了,那么输出的驱动能力也就小了。所以输出电压还有点高,如果你再想想办法,输出压差还能降低。
至于你这个电路能否支持道一百米,得仔细考虑线材的阻抗、通讯速率、环境干扰等因素。
单点对单点,一般用电流环,支持多点并联的话,一般用485

网友D(2009-06-21):
AVR非常好学,而且好用。编译器、开发工具种类繁多,选择余地大,网上资料一大堆,够你看的。

网友E:
AVR的Mega16很经典和实用的一个学习型号.

网友F:
热肠说的对,16确实比较适合学习。

网友G:
avr 比较好学了。

网友H:
去学习一下c语言吧学好了你avr也就学好了

网友I(2009-07-25):
好学,看自己了

网友J:
刚看到论坛里有个电子收藏夹什么的,更实用哦!http://www.hotpage.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