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单片机功耗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5-14):
用串联万用表(Fluke17B)的方法测MCU的电流,发现上电后,电流不断增大,然后约30秒后减少到稳定或者不断增大,稍微动板子,电流就有不少的变化。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班子上就一个MCU+reset+crystal...电流稳定在700uA.
怀疑过接触不良,但好像不是...

网友A(2009-06-25):
嘿嘿。。看看上面有没有印上型号?
在搜索一下?
实在不行,找个类似的看看8×8的原理?

网友B:
自己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