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计算一段C语言编写的程序所占程序存储器的大小?

楼主(2009-05-14):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计算不行的,变通下

这个好像不好计算,不像汇编,这个牵涉到:参数传递、优化、隐含操作等,编译完看下汇编代码,可以计算出来,汇编代码一般显示机器码和地址

网友B:
没法计算,写得多了,自然就有感觉了。

楼主:
OK,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变量太多 无法确定

这个不好确定的,不同级别的编译优化、选择不同的编译模式,产生的代码大小也是不同的,

楼主:
那不是无法判断一段C程序是否超过了ROM的存储空间?

网友D:
re:

编译通过的话编译器会支持

网友E:
呵呵 看看编译结果便知道了

楼主:
请问单片机执行一条C代码,执行时间是不是和汇编一样是定

楼主:
请问

请问单片机执行一条C代码,执行时间是不是和汇编一样是定的(指令周期)?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

我再表述清楚一点。。
请问单片机执行一条C程序,时间怎么计算?

网友F:
单片机执行一条C程序,时间是不确定的

  一条C程序先经过编译器成功编译后,汇编代码的长短不确定,所以机器码也不确定,时间就不确定了。

楼主:
关于时间

我看到有的书上用c写的延时程序,就想到了这个问题,那他写的延时并不是确定的,莫非误导读者。。。

网友G:
c延时程序的延时时间可以在debug的时候看

对于同样的优化级别和编译方式,c延时程序的延时时间是固定的

网友H:
你让连接器给你出个MAP文件不行吗?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