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建议认真看下老Hot的**

楼主(2009-05-15):
消抖延时程序的浅解

         既然干扰是随机的,那即使你延时的时间有多长,都不能避免

     接受错误的干扰信号,我看很多介绍按键检测都是先判断一次然后过

    50MS延时再判断一次,对于大多控制系统来说,可能出错的机率

   比较小,但不可避免第一次输入的是真实信号,第二次可能是干扰

   信号。对于编码器等脉冲输入信号,一方面要考虑延时的时间对

    编码器采集数据速度的影响,一方面要考虑可能的输入的误信号,

    实际 编码器消除抖动信号不完全在延时时间的长短,取决与二次输入

   的都是真实的输入信号,编码器采集数据的速度也并不完全取决与

   程序,只要程序正确,使用速度快的单片机就可以测量编码器更多

   的脉冲,本来工作频率低的单片机每秒测量500个脉冲,高十倍

   就可以测量5000个。所以延时程序我现在先给寄存器赋值,延时后

  寄存器加或减再比较寄存器的值再检测,等寄存器赋值运算到设定的

   N次,判断结束,确认是正确的输入信号,如果N次中有一次结果

  错误,则重新检测。

网友:
楼主这个名字好熟悉,好像是常州的

不要发这么幼稚的东西出来误导涉世之初的青少年啦

楼主:
我知道你水平高得不得了

我知道你水平高得不得了,你说说

还没有看到你像模像样的大作,

给你说,我业余的!!!做的东西在机器上用的

很长时间了,没有大问题,最多焊接不良,按你看

我二进制也不懂,HA HA

网友:
呵呵,这里这么多人

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就记得你了,奇怪哈,而且你上来的次数还很少,看来我们是有缘,哈哈。水平不高就不要乱发帖子大谈什么经验,当个看客就是了,没事帮忙顶顶帖子

楼主:
我下了你才发啊!

你发啊,我看着呢!找了半天没发现你大作啊,我下了你才发啊!

好象在你家似的.

再说了,你发的大作也不想看,也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

网友A:
楼主的帖子 很好 坚决支持!!!!

楼主不要理睬那些道德垃圾的技术大牛!!!

网友B:
同解!

延时的同时检测输入,
我早就这么干了。哈哈!

网友:
这种玩意值得拿出来开个帖子探讨吗

你以为人家都会照着书本上那样来消抖吗,那都是骗学生的,或者说是为了教学的需要才那样写。说实在话,编码器我还真从来不消抖,只有红外光电之类的才会多次检测,键盘和传感器啥的就检两次就够了。对了,键盘我很少用,一般都用现成的触摸屏,象pro-face,海泰克,威纶

网友C:
同意8L

延时这种东西还拿来讨论简直是...
状态机里多插几个中间状态不就解决了?死等式的延时在实际应用中我认为应该是坚决禁止的!

楼主:
都是骗学生?

看来写书的目的是骗学生。

网友:
你以为呢

那样写很大部分原因是书本不可能针对所有的情况具体分析,为了方便才统一那样写来说明消抖的原理和重要。自己动手写过几次程序后就不会照着书本那样来消抖了,对象不同自然会采用不同的消抖方式,你以为人家都一辈子就照着书本那样来写程序啊。书店里的书本至少半数是你抄我我抄他,是不是骗学生自己去判断

网友D:
请教LZ一个问题。

 “既然干扰是随机的,那即使你延时的时间有多长,都不能避免接受错误的干扰信号,”
*******************************************************************

按照LZ的意思,即使没有按键/开关接通的平常状态下,按键/开关的相应输入脚上也可能检测到虚假随机干扰信号?

这是争论的焦点。

也是LZ的讲述与书上概念(我所理解的)不同的地方。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说出来

为什么没有人说出来呢?

我说又不让我说,我也知道很多教材和资料都有这样和那样的缺陷。
仔细分析后就可以发现和改正,就是很多老手也避免不了按老一套做。
我也是即兴说说的。
一个小问题有可能解决大问题。

网友E:
任何信号都应该防止抖动

编码器也不能例外,如果编码器转速不快,可以用定时查询的方式,在编码器输出状态图中利用状态迁移来做抖动处理。

如果编码器转速很快,就要用中断了,发生中断后软件再读几次信号做抖动处理。

网友E:
以上是对增量式编码器而言的

如果是绝对位置式编码器就更容易多了。

另外很多增量式编码器有一个ZERO也要好好利用。

网友F:
书上的方法确实是误人子弟

       延时20mS以上原地等待是一种变相的自杀行为,除非你的程序任务少,CPU闲得像China的公务员。根据RTOS思想,宁愿让CPU没事一边呆着等候事件触发也不能怠工延时。

网友:
输入的光耦就能把很多毛刺给去掉了

一个频率几十K的编码器脉冲进来不搞快点中断都还没退出下一个脉冲都又进来了,还有很多更紧急的事情要处理,我是没办法消抖了

网友E:
几十K频率还是可以对付一下的,再高就应该用全硬件的方式

MCU跑不动

网友D:
17楼好像说到了问题的实质。

LZ好像还是没讲清处理抖动的实质,为什么有些情况下可以不消抖?——“零耗时”?

17楼:“一个频率几十K的编码器脉冲进来......”

我想请教:一个频率几十K的编码脉冲是有效信号还是抖动信号?

如果第一个编码脉冲引起的中断事件中不消抖处理,直接触发事件驱动程序,那么当“中断都还没退出下一个脉冲都又进来了,”的情况发生的时候,还要不要再次重复处理事件?

这“下一个脉冲”,是第一个编码脉冲的“抖动”重复,还是第二个必须处理的“真实事件”?

最快的“机械”触点抖动是6ms以上,所以6ms之内只需要处理一次开关事件,不需要高速处理CPU。
书上说的各个“机械”触点抖动参数是不一样的,厂家会提供相应参数指标,从10ms-200ms不等。20ms仅对应键盘/按钮?电力闸刀参数多少ms?

还有,如果一个按钮开关具有2个状态,上面标明“ON/OFF”。第一次按下(点触),启动设备;第二次点触,停止设备。
这第二次按下算是抖动还是“事件”?

LZ说的“随机干扰信号”,好像是说,无论开关是否闭合,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在开关输入端口?

这也就是说,TTL/CMOS固定1/0电平信号上随时可能叠加“随机干扰虚假信号”?

这确实是新提法。

网友C:
LZ提到的

    “既然干扰是随机的,那即使你延时的时间有多长,都不能避免接受错误的干扰信号”
    明显对“干扰”认识不足...数字电路的抗干扰能力根本没那么脆弱,在【无开关动作】时“随机”改变TTL/CMOS固定1/0电平信号,能量小到忽略不计的干扰信号更是绝无可能!

网友D:
为20楼加重语气:根本绝无可能!

这正是LZ认为的消抖概念偏差吧:“抖动”只可能发生在开关改变状态时,平时根本不可能发生,——20楼揭穿的能量问题。干扰信号能量大还是电平信号能量大?

“抖动”是真实信号电平的抖动,而不是干扰虚假信号抖动。抖动过程间的任何一个1/0信号都可以看作是“真实事件”并触发相应程序动作(如何消抖根据具体开关参数条件,也不一定只是第一个信号电平才认为有效起始。)。而干扰信号则不然,那是虚假信号,——绝对要除掉并且不能触发任何程序动作的。

完全两回事,。

网友G:
浪费青春的讨论

没什么意义

网友H:
消抖程序有用也是有理论根据的

假设干扰出现的几率是1%,如果你间隔读取3次,如果不全相同,则取2个的那一个值。
这样2个同时出错才能让程序误判,而几率已经成万分之一了。
如果实在想不通,拿大学的概率统计课本来找找公式也未尝不可。

举个例子,串口通讯的波特率,有没有人想过为什么实际时钟源要是好几倍的关系,一般是4倍或者8倍数。实际上是每个bit做了4次或者8次采样,并且采样点是波特率周期上均匀分布的,然后很容易做到丢弃干扰出错的采样,至于出错的概率降低了多少,自己去思考一下并不难理解。

另外,学校讲到消抖的例子,往往都是Delay(20ms)之类的做法,确实误导了很多学生。新来的同事,我给他的跑马灯作业,他就是用Delay实现的。

就像上面有位朋友提到的那样,CPU不像公务员那样整天没事干,它有N多的活要干,显示要定时更新,Key要扫描,无源Buzzer的驱动更是个CPU繁琐的工作。

最裸奔的办法是,用中断处理。
高档一点,中断里设置Flag,主程序里处理
再高档一点,用PostMessage的方式去处理,那已经有EmbededOS的雏形了

网友D:
不同见解。

23楼:“举个例子,串口通讯的波特率,有没有人想过为什么实际时钟源要是好几倍的关系,一般是4倍或者8倍数。实际上是每个bit做了4次或者8次采样,并且采样点是波特率周期上均匀分布的,然后很容易做到丢弃干扰出错的采样,至于出错的概率降低了多少,自己去思考一下并不难理解。”

*******************************************************************

通讯中,接收方收到的错误数据确实是传输过程中“空间电磁干扰”的作用。按照20楼的观点:这时“干扰信号的能量”要大于传输中的真实信号的能量,例如一道闪电,雷击,几千伏的能量,连树木都能劈倒,7V、12V的传输数据早被淹没了。

所以,条件不一样。当然不能作为论据。

开关的抖动,不是“外来的”非系统“干扰信号”,是真实存在的电平信号,能量远大于空间电磁非系统信号。处理方法当然不一样。没有多选一的情况,“零耗时”只要检测到第一个闭合事件,立刻就可以触发响应驱动程序A。根本无需等待第二个闭合信号。注意下面:

如果被触发的驱动程序A的运行时间开销大于键盘/开关的抖动时间,那“消抖”就是多此一举!因为A 一次运行完成时,抖动早就结束了。何来干扰?消抖程序处理谁?

再举例问:在同步数据通信方式中,采样是否还像异步那样多选一?干扰同样存在,处理方法又不一样了。

所以,肯定不能用这一环境下的处理方法去说明另一环境下的处理方法是错误的。具体应用场合有具体应用方法。

愿意继续听讲。

网友I:
LZ根本没有明白消抖

楼主:
25楼具体讲讲嘛

我看他们有几位说的有点道理,还没有认真思考过。
一件事物,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有时一个比较
具体的设计,有一点致命的错误就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
理解了就可以去应用,改进。
 刘前辈说的一方面有一定道理。
有这么多人深入讨论我没有想到。
谢谢你们。

网友I:
消抖其实就是主要是防止一次按键

动作多次.完全可以在第一次检测到按键时做相关按键功能处理,但两次按键如果间隔太短,只能算一次,一般还要等待松才能再次处理...

网友D:
还是ayb_ice说得透。

刚才咱只说明“零耗时”的依据。这大概是HOTPOWER在他的键盘处理程序中最先发明的新名词?反正这种处理方法教材上没有。他就是创新。

“如果被触发的驱动程序A的运行时间开销大于键盘/开关的抖动时间,那“消抖”就是多此一举!因为A 一次运行完成时,抖动早就结束了。”消抖程序处理谁?

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如果被触发的驱动程序A的运行时间开销“小于”键盘/开关的抖动时间,那“消抖”就是绝对必要了!这就是27楼ayb_ice说的:消抖就是防止一次按键,多次动作。

举例:假定抖动时间20ms,而被键盘动作事件触发的驱动程序A的运行时间开销是1ms;那么零耗时完成一次驱动程序A后,抖动还没有结束,如果再次检测键盘/开关,将引起第二次、第N次程序A运行。结果造成乱控。

所以教材上绝对不会教学生“零耗时”技巧程序。只能教人消抖概念和程序。——在开关动作抖动“结束之后”,开关稳定状态下决定A动作;(不是干扰信号前或后。)这样做显然A动作至少比零耗时技巧程序响应晚了一个消抖动延迟时间。要是核反应堆或者化工厂,控制器反应可就慢了。

网友J:
编码器 不用消抖的, 因为它是用格雷码的

网友E:
呵呵,灯苗的编码器是成品,

我上次用了一个是自己做的简易编码器,就是两个对管,那个还是需要处理的,我实际测试了一下,再施加EFT的时候,信号上被叠加的干扰脉冲还是比较多的,不处理不行。

不过,我上次那个转速比较慢,大约在4K个脉冲/S的速度上

网友H:
看来很多人不懂消抖啊

尤其是拿特例来解释消抖无用的
消抖并不是真的去消除抖动,而是降低因为干扰导致的出错率

误导新入行的电工啊。

网友H:
Hotpower的“零耗时键盘”

并非是不要消抖,而是用不Delay的方式进行消抖。
看来很多人比较浮躁啊,看**不仔细,不求甚解。

这也并非Hot原创,但是Hot把此经验整理出来是对新入门的电工一个非常好的指导。

网友K:
无知者无畏,28楼的刘公公果然精彩。

“假定抖动时间20ms,而被键盘动作事件触发的驱动程序A的运行时间开销是1ms;那么零耗时完成一次驱动程序A后,抖动还没有结束,如果再次检测键盘/开关,将引起第二次、第N次程序A运行。结果造成乱控“,
给你说了无数遍了,不懂就不要装懂,拿出你解决不了“乱控“这么一个简单问题做例子,实在滑稽可笑。我贴出的程序够简单了吧,你居然还是看不懂。

消抖的目的在于消除误判,以教科书上的程序(不断循环检测),如不消抖,很大的可能性会误判。
而使用定时中断的检测,第二次检测时,已经避开了抖动,其实并不一定需要消抖(程序作得差是另一回事,特别是处理非矩阵键盘),但出于尊重历史,往往还是会加入消抖处理,反正对于中高手没有多很多代码,至少心理感觉好很多,不是吗?

一句话:
也许我不知道不加消抖有什么坏处,但我知道加上肯定没有坏处。

楼主:
30楼到33楼都是有具体经验的

30楼到33楼都是有具体经验的。
很都地方是不得不用消抖的,尤其是工控方面,不能说多少万分之一。
万万分之一的缺陷心里也不踏实。
很多真正的内行能够把他讲出来,讲全面,已经是很好的姿态了。
教科书上是没有的,夜郎自大自欺欺人很可悲。

网友D:
支持33楼中断检测键盘的技术方法。

“而使用定时中断的检测,第二次检测时,已经避开了抖动,其实并不一定需要消抖”

这句话最早源自农民讲习所长的博客**中关于键盘扫描技术部分。

其实这是OS中采用的技术:把键盘扫描当做一个独立任务A,每隔20ms或者50ms或者200ms扫描一次,如果A任务2次运行都检测到键盘按下有效,即认为此时键盘状态为“消除干扰”之后的有效状态。显然这里没有专门处理消抖的延时程序,例如下面开关检测程序:

FUNCTION: SWITCH_ON_OFF_Update()

  This is the main on-off switch function.

  It should be scheduled every 50 - 500 ms.

-*------------------------------------------------------------------*/
void SWITCH_ON_OFF_Update(void)
   {
   // If the switch is blocked, decrement the count and return
   // without checking the switch pin status.
   // This is done to give the user time to remove their finger
   // from the switch - otherwise if they keep their finger on
   // the switch for more than 0.4s the light will switch off again.

   if (Sw_blocked_G)
      {
      Sw_blocked_G--;
      return;
      }
.
.
.
.
.
在OS中,消抖的概念已经弱化,一旦检测到开关闭合(第一次/二次确定),开关状态就被阻塞了,(是否零耗时动作由用户决定。)此后开关的任何状态,系统都不关心,——“才不管你抖不抖。”

当然33楼谈的是所长5年前写的OS中采用的键盘扫描技术,——任务、进程什么的。跟前面网友说的是2个分支的技术。一件事物的两个面,站在任何一面的人都说反面的人看错了。xi,xi.

网友D:
书上2方面都写了。

看书上是这么写的:
    第一方面:消抖在“待抖动消失后”再次检测按键;
    键抖动会引起一次按键被误读多次。常见的软件去抖动方法是检测出按键闭合后执行一个延时程序....待“前沿抖动消失后”,“再”检测键的状态;如果仍保持闭合......
当检测到按键释放后,也要执行一个延时程序,避开按键的“后延抖动”。

   如果读键子程序被安排在主程序或...中,则延时子程序可直接插入读键过程中;

   第二方面:中断不“显性”等待抖动消失,(也就是所长介绍的技术:——事物的另一方面;)
    如果读键子程序被安排在定时器中断服务子程序中,则可利用2次或者多次定时器中断的时间间隔来完成去抖动处理,即N次以上定时中断里都采集到有键按下,才确认此键确实有效。

确实是浪费青春时间的讨论。书上从来没有说过键盘抖动要消除什么“干扰”。

网友L:
编码器根本就不用延时消拉动

用一个ST288芯片鉴相后
用单片机定时器直接接收就行了
如果系统中高频干扰可以在线上加磁环或磁珠试试

网友E:
LS的话让我很吃惊。。。

虽然成品编码器的信号是经过处理的,本身是比较好的波形,和机械按键完全不同,但不做消抖处理也是很无理的,就是简单的EFT测试都会让你死的很难看。

除非你的产品对多计和少计几个脉冲根本无所谓,或者有其它的什么纠正手段,但。。。

零耗时只是HOTPOWER的一个说法罢了,其实很多人都是那么做的,用系统的调度时钟做自然的消抖延迟基本都是零耗时的拉。

网友J:
re: yewuyi 你的简易编码器, 就是2bits格雷码的

网友H:
小叶大吃一斤,哈哈哈

如果你把这个帖子全看一遍,到处有令人惊讶的题材,大吃一吨都有可能。

如果老Hot知道你们拿他总结出来“零耗时消抖”用来说明抖动时不用消除的,想想他的眼睛得睁多大。

学校课本上讲到消抖,误导学生的是消抖的方法Delay而不是是否需要消抖。

需要再次明确的是:
消抖的意图根本不是等抖动走了再读一次,而是读取N次,根据综合评估的结果做出判断,因为抖动或说某种干扰时随机出现的,原理和实现我也都有说过。

至于有人用打雷做例子说明消抖没用,真无语了。
咋不用地球毁灭做例子啊,大家都OVER了,看你的消抖有没有OVER掉。

网友D:
32楼McuPlayer 片面了吧。

“Hotpower的“零耗时键盘” 并非是不要消抖,而是用不Delay的方式进行消抖。
看来很多人比较浮躁啊,看**不仔细,不求甚解。”

看来俺是那种比较浮躁的人,俺还真没看过HOT的“零耗时”**,只看了一个网友跟帖:

    按键/开关肯定只检测一次有效就够了,根本不可能是假信号。

所以俺以为HOT自吹的零耗时技术重点就是在机械“抖动之前”触发驱动程序;因为所有教本都是教大家在“抖动之后”触发动作的。

至于McuPlayer 所说的HOT的“零耗时”是用不Delay的方式进行消抖。俺还真觉得您说差了,HOT没那么逊吧。

如38楼所说,“零耗时”其实很多人都是那么做的,用系统的调度时钟做自然的消抖延迟基本都是零耗时的拉。

很多人都做过的东西,值得HOT这么为自己吹牛?很多人都是零耗时在机械“抖动之后”才决定事件触发动作。HOT吹牛的是只有他一人在“抖动之前”决定事件触发驱动。
也即:36楼:书上说的N至少应大于2!  HOTPOWER非要“创新”取N==1!(后面的抖动根本不用关心,我都触发动作过一回了,500ms之内,还检测什么劲?)

这样做比所有人提前至少20ms 决策。

也许这个超前思维,McuPlayer 是第一个想到的人?HOTPOWER剽窃了McuPlayer 的原创?

都不是,那就是本人刘前辈第一个“造”出来的方法啦?

不行,为此俺现在一定要去查一下HOT的零耗时有关**,看看和俺想的有什么相异的地方。这关系到是否俺的原创。

网友M:
“抖动”是机械触点的问题,“振铃”(或振荡)是阻抗匹

这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玩意儿。

网友E:
呵呵,‘刘前辈’最好还是仔细读一读HOTPOWER**

我个人理解:hotpower的想法和你对他想法的猜测完全不是那回事情。

呵呵,‘刘前辈’多大年纪了?我怎么感觉比我这三十刚出头的人还沉不住气?!

既然给自己挂了一个‘前辈’的名头,还是要表现出‘前辈’的风范才对。

在这点上,我对坛子里的chunyang、TYW等是无比敬仰。

网友H:

用中断进行消抖而不用Delay是一项通用的技术,老Hot怕也没说过是他原创吧
当然有些第一次见到的人会认为是其独门秘籍

老Hot的功劳是把技术做了总结,并给出了模版,让单片机的初哥也可以非常容易的上手。
我就经常遇到讲解如何用中断做消抖而理解困难的电工,一般我会让他去读老Hot的那篇文章。

网友N:
呵呵,俺第一次看hot的零耗时键盘时也打吃一斤

看来hot的这个非典型说法有点误人子弟了。

网友D:
好不容易找到HOT的零耗时键盘程序。

41楼俺对他高估了。向McuPlayer和yewuyi 真诚道歉。

他的零耗时程序是1982年提出来的!25年前他修改的是北工大教授写的监控程序,还不能算是原创?那时地球上还没有俺呢。中国也没有单片机吧。(反正都不重要了)

现在的不delay键盘扫描程序比他写的高明多了,即使是现在的HOT重新写的。

看完HOT的键盘扫描程序,最大的感触就是发誓今后再也不看HOT和所长写的任何程序了。(强调一下,俺没有不好的意思。俺以后仍然学习2位大师的思维方法。)具体程序哪都能找到。而且如今难有谁有新的创意。书上都能找到。

英文书上写的键盘程序又简单又容易懂,(怎么连单片机都是外国人玩得好?)谁看HOT或者所长写的键盘程序会产生“精彩欣赏”的感觉?谁能把他们二位一直“自我欣赏”,认为无人能及的键盘程序化简,化到最简?
    2位大师的键盘各种功能程序,书上都写过了。同样的方法实现,程序化简到1/5不止 ! .....

刚要吹牛说既然不是HOT原创,那么无延时抖动之前触发驱动程序就是俺想到的啦?突然发现有人在俺之前已经实验过了:

hq_y: 2007-12-24 02:02

 呵呵按键之后延时判断是否按键!

其实仔细一想,根本就是废话
I/O上出现零电平,显然就是键按下去了;
判断键盘是否释放,倒是需要处理;

差点又论文造假。郁闷。

楼主: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虾门研究得很深刻

网友K:
刘公公啊,技术就是技术,那来的这么多唧唧歪歪

你的挑战怎么就没有下文了,做一个键盘处理给大家瞧瞧不就完了?

别提什么“原创版权“,你水平低,想不出来,不等于别人也想不出来,检测键盘这么简单的东西,对你或许有挑战性,对他人根本没有。
我相信包括我,hot在内的很多人都是自己独立做出的键盘处理,但同时也知道这种方法肯定已经有人早已使用过,所以绝对不会声称“版权““世界第一“,其实我们所写的软件里的哪一种方法没有前人用过?

刘公公,你扯“原创版权“"论文造假",很无耻,很险恶。你的认知水平以及人品都太低,软件水平更是低的太不像话,说实在的,你不适合参与技术讨论。

网友H:
关键是原理懂了就好说了

这就叫做万变不离其宗,哈哈
做技术没必要非追求原创,比如我等懒人,出道十来年都没什么原创,也能招摇混迹于电工之伍。

老Hot最厉害的不是什么零耗时消抖,是他的那一堆宏堆砌的那个准OS----他非说是非典型裸奔。
原来洗碗机做过一些科普性的扒皮,让大家看看老Hot玩的道道,一目了然。

网友K:
同意49楼

“消抖“原理很简单,程序也很简单,这种问题还要扯“原创““版权“,纯属精神病院的病人。当然了,老hot的东西把简单的东西头弄个极大名头,纯属忽悠初学者。

另外:我贴出的键盘处理程序,你刘公公有本事简化一下试试看?

楼主:
实事求是

原来石塘湾有个姓陈的,啥玩意没整出来。先看不起别人,
单片机在它眼里,你碰都不能碰。
好象人家都呆子。
相当的狂啊,
你要做出个东西,它非气死不可。

网友D:
51楼的讽刺故事讲得太好了....

看了51楼的帖子笑了半天.....眼泪都出来了。

这真是对那些自以为是,啥玩意没整出来。先看不起别人,好象人家都是呆子的那一类人极大的讽刺。那类人?看下面:

“老hot的东西把简单的东西头弄个极大名头,纯属忽悠初学者。”

贬低别人并不能抬高自己。就好像highgear以前说过:

——陈景润算老几,今天用酷睿2计算歌德巴赫猜想,几秒钟就完成了。

全世界的人听了这话都笑了。

以前还真没发现,21IC论坛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竟然有如此天才潜伏多年?今天能够用计算机几秒钟就做出个“highear氏定理”以轰动世界!

如此天才为何没能到中科院数学计算所完成1+1最后的皇冠论证?真是怀才不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难觅。

数学天才现在沦落到要和俺菜鸟PK玩键盘?真是晚景凄凉啊。中国的事情,怎么如此浪费人才,甚为遗憾。俺要为之鸣不平!

LZ czha1 好文:
啥玩意没整出来。先看不起别人,
单片机在它眼里,你碰都不能碰。
好象人家都呆子。
相当的狂啊,
你要做出个东西,它非气死不可。

HOT 国内1982年原创了一个“零耗时”技术,所长2005年才见采用,难怪highgear 气死了。

咱再添点笑料:

highgear前几日被俺涮了一回当了老二,然后拼命要挽回声誉,追着俺要10,000¥(冥纸币)再次PK。现在又追到 czha1 的楼层上来啦:

“什么?说我抄袭所长的博客程序?我堂堂R&D (人和地)大堂主写不出个键盘扫描程序?
   我要是抄了谁的,愧为当了这么多年堂主了。”

唉,关键是俺这么说了半天,highgear 大堂主一直以为是俺赞扬他。下次还来找俺已追回失去的“尊重”。

网友D:
还有

晚上

网友K:
刘公公有没有胆量承认自己造谣?

“陈景润算老几,今天用酷睿2计算歌德巴赫猜想,几秒钟就完成了“,又造谣了不是?你如果找不出我说过这句话,你就得承认自己在造谣,自己是太监,拿出男人样来给大伙瞧瞧。

老hot水平摆那儿,当老hot的面,我也敢说他忽悠初学者,我也喜欢这么做,多骗些点击而已。

“现在沦落到要和俺菜鸟PK玩键盘“,少来这一套,是你自己提出要挑战,因为我一直没有显露软件水平,现在吃瘪了,又装出一幅"菜鸟"的可怜样,你当初为何那么张狂呢?

你一个男人唧唧歪歪,天天造谣诬蔑,你累不累,羞不羞啊?

网友E:
呵呵,你两个人都怪累的慌。。。

真是精力旺盛啊。。。

网友O:
呵呵,好热闹啊

网友P:
造谣有理,造反无罪

网友Q:
消抖延时不等于抗干扰

不能完全等同。输入抖动是确定的,干扰是不确定的。消抖有各种手段,包括延时,但目的不是解决干扰问题,只是解决消抖问题。如果干扰随时都可能发生,需要全面考虑,而不是只在消抖时考虑。

网友H:
不陪你们玩,俺这边客户的电话我都不敢接了

都是在催scheduld的,靠,什么世道啊

网友:
比较赞成58楼的,干扰用消抖的思想去不掉

网友E:
消抖也是一种消除干扰的方法

用MP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概率论的东西,如果你的按键做是简单的套用延迟20MS再检测一次的方法,不管是丑陋的DELAY还是美丽的TIMER中断甚至是神奇的状态机,都不会让你的系统多强壮。

根据一般机械弹片的物理特性,一般是在100~200MS内抖动,所以为了可靠的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尽量利用这个时间,例如,每4个MS检测一次键盘,如果有按键按下,记录当前键值,在第二个4MS进行消抖处理,如果有抖动则放弃,如果键值一致就继续第三个4MS读键,如此连续25个4MS周期后进行键值输出,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的PCB不是太垃圾,你的按键输出将是十分的稳定,即使施加了4KV的EFT信号,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R:
呵呵 比较认同楼上的思路

一个不起眼的键盘扫描居然也引来这么多争论......
最近坛子里火*比较浓,我还是不发表意见为好

楼主:
认同61楼

比较认同61楼 yewuyi  虽然我不懂啥状态机
61楼已经把情况讲的非常清楚了。
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该怎么的就怎么的,总之一个DELAY解决得不全面。

网友K:
顶yewuyi,说得很好

网友H:
纯技术层面的PK也会很精彩,只是不要为了面子而PK

电工也要学会享受生活之美

网友S(2010-06-19):
看到了大家的肺腑之言呀,,,书上说的的确都是骗学生的,杭州新华书店(购书中心)的关于单片机的书我差不多都翻阅了一遍且不仅是一次,想起那句话 。。。**一大抄。。。我都是看着骂着,真的,有本杭州XX公司出的简直就是骗钱的2个版本的书,就书皮换了,,请广大像我一样的菜鸟们擦亮眼睛。。还有,电子类那里,我翻了5本竟然3本有错的有本很可笑把光敏电阻写成了光头电阻,有本把电感单位写成了UF。。。。我很无语,于是我在心里骂了几句就走了。。。。

网友T(2011-07-26):
每次遇到消抖,都是争吵一堆。可以将消抖贴看成二姨的月经了。。。。哈哈
大家还是争技术吧,不要互相攻击,天热,伤肝。

网友U:
每次遇到消抖,都是争吵一堆。可以将消抖贴看成二姨的月经了。。。。哈哈
大家还是争技术吧,不要互相攻击,天热,伤肝。
引用 网友T:

顶六十九楼。技术上要多探讨,相互尊重不能忘。贬低、攻击别人并不能显出自己博学,往往暴露出自己的浅薄。

网友V(2013-12-31):
我把这贴从头仔细看到尾,也是深有70楼的感触。开始看着技术上的争论很兴奋,但越往后看越没意思。美在技术的PK而不在相互攻讦。

网友W(2014-04-11):
引用 网友F:
       延时20mS以上原地等待是一种变相的自杀行为,除非你的程序任务 ...

这个是我要的答案,尼玛  今天就因为这个被批了     菜鸟一枚飘过

网友X:
你又来这里吹牛b了,害我找了几个论坛,翻了几百页帖子,终于找到你了。 工头让我告诉你,明天去工地早些,要搬3车水泥两车砖头,如果搬不完,连昨天的工钱也不给你了。 还有隔壁寡妇村的凤姐叫我问你,你还娶不娶她,不娶她就要嫁给工地的那个歪嘴了。

网友Y(2014-07-18):
我也用了延时来去抖,可是效果不好,按键按下去有时还是会多跳一下,请问怎么准确的去抖啊,保证按键按一下就跳一下

网友Z:
引用 网友Y:
我也用了延时来去抖,可是效果不好,按键按下去有时还是会多跳一下,请问怎么准确的去抖啊,保证按键按一下 ...

新手就用这个延迟,看来你的延迟时间不够才会导致多次执行,当然中断添加标志也可以,或者多次检测,对结果进行处理等都可以,新手就用delay吧,加长点延时时间
按键进行这样处理保证一次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1^0xff;           // 1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2
    Cont = ReadData;                                             // 3
}

1:读P1的端口数据,取反,然后送到ReadData 临时变量里面保存起来。
2:算法1,用来计算触发变量的。一个位与操作,一个异或操作,我想学过C语言都应该懂吧?Trg为全局变量,其它程序可以直接引用。
3:算法2,用来计算连续变量。

网友AA:
引用 网友E:
用MP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概率论的东西,如果你的按键做是简单的套用延迟20MS再检测一次的方法,不管是丑陋的 ...

同意 我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AB:
我是一个菜鸟,目前写的程序都很简单,对于键盘我很惭愧我还在使用延时和timer,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防止手按键盘时候会出现抖动,然后导致了很多次的输入程序的执行。 当然,如果能在检测到按键输入后进行一些处理(比如按键短时间内多次触发仅仅接受第一次),那么我就完全可以取消所谓的delay和timer。 所以,我感觉就我自己的实际应用而言,无论怎么处理,只要保证用户按键按一下,有一次的输入执行就行了。(当然,如果碰到那种一直按着不放的用户,我也没办法,不可能花大把的程序时间放在那里去不停检测,完了再去执行)

当然对于编码器的干扰消除,我之前仅仅接触过一点点,用的简单的增量式编码器,用的51单片机中断完成的,因为当时频率很低(5K以下),精度也要求不高,我根本没有使用消除干扰处理。当然,仅仅是个人玩玩而已。就实际工控而言,消除干扰是肯定要做的。楼上很多高手给出了很多解决方案,以我目前所能够理解的程度,我感觉都不错。做出东西简单适用最好。

网友Y:
引用 网友Z:
新手就用这个延迟,看来你的延迟时间不够才会导致多次执行,当然中断添加标志也可以,或者多次检测,对结 ...

谢谢您的指导,等我回去试试

网友AC(2015-05-11):
我认为按键检测是一个频率采样的过程。软件消抖可以这样理解,人按按键最高频率假设是10HZ,抖动信号的频率假设是100HZ。我们目的是采到人的按键信号,同时剔除抖动的影响。根据采样定理,“当采样频率fs.max大于信号中最高频率fmax的2倍时(fs.max>2fmax),采样之后的数字信号完整地保留了原始信号中的信息”。我们的采样频率只要比20HZ大,比200HZ小,就能完整得呈现按键信号,同时屏蔽抖动干扰。(比如设为100HZ,效果更好,可以自行分析)所以软件消抖是体现在延时上,很多采用延时10ms的 。

网友AD:
我是这样判断的,
先判断按键是否有输入信号。有信号输入就进入按键循环判断高低电平状态。
然后使用两个变量,a,b。
a用作延时循环判断按键次数的计数,假如设定为连续循环判断10次,就让程序连续判断按键10次。
b用作统计按键状态计数,连续判断10次确认有9次就作为有效的输入信号。

网友AD:
                                  if(!AUTO)                                 //检测自动键  aa=926;
                                 {                                                  //按下自动键进入条件判断语句
                                  for(;k<=16;)            /*2014 12 06小于等于16循环*/
                                  {
                                     if(!AUTO)             /*检测自动按键为低电平?*/
                                    {                     /*循环检测 */
                                    k++;
                                   j++;
                                    delay(500);                          //2014 12 06 300修改为500
                                   }
                                    else if(~!AUTO)       /*检测自动按键为高电平?*/
                                   {
                                   k=0;                  /*寄存器复位*/
                                   j=0;                                 //输出标志归零
                                   }
                                  }
                                   if(j>=15)                         //2014 12 06 5修改为15
                                   {
                                   Testing=1;                         /*检测运行按键循环标志*/
                                   xszd();                          //显示自动
                                   k=0;
                                   semiauto=1;                          //半自动运行标志 自动1运行继续循环
                                   val6=0;                                 //实际值归零
                                    valb=val6;
                                    datachange();                 /*实际波值百 十 个三位分离*/
                                    display0();                   //实际值显示
                                   manu=1;                                 //自动循环        运行标志置1
                                   autorun();                         //        调用自动循环运行子程序
                                   }
                                  }                                     //

网友AE(2016-08-16):
引用 网友Y:
我也用了延时来去抖,可是效果不好,按键按下去有时还是会多跳一下,请问怎么准确的去抖啊,保证按键按一下 ...

按键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