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瀚单片机的指令问题

楼主(2009-05-15):
松瀚单片机的指令问题
各位高手前辈,在下初学松瀚单片机,但遇到了一些好象是寄存器的东西,不是很明白,如下:
1. max  DS  1
    min  DS  1
mov  max,a
mov  min,a
上面的max和min是寄存器么?因为它在用DS定义它的数量,我想可能是寄存器吧,但是我找遍了都找不到有这个名称的寄存器..
2.b0mov  oscm,a
  b0xch  a,accbuf
  b0mov  a,buf0
  mov  a,wk01
上面的oscm,accbuf,buf0,wk01这个看似寄存器的名称,它们是寄存器么?或者是自已想什么名字就是什么名字?
3.buffer1  DS  3
为3个变量保存3个连续的3个单元,buffer1,buffer1+1,buffer1+2.
象这个好象是寄存器的东西,是自已随便定义的?还是MCU里面固有的单元?如果是固有的单元,我们初学者要怎样才能知道?
多谢各位指点在下一二.

网友A:
1、是变量,由编译器决定变量地址

2、没玩过松瀚,不清楚oscm是不是专有寄存器
3、buffer1也是变量,同样由编译器分配地址

楼主:
可以任意决定么

照这样说,自已随便写几个字母,编译器都能分配给它们的地址么?
根据我上面列出的几个来看,这几个单词应该是MCU里面固有的东西吧?

网友B:
datasheet中写得有,仔细看吧

网友C:
主要是你对DS的概念不清

好好学吧
把DS搞一下什么都明白了
还有第2个问题用的指令是BO开头的很明显在BANK0上吗
好好看看datasheet中地址映射吧
建议别学这样垃圾片子
先学个51什么的挺好

楼主:
51我全部可以看得懂

51我全部看得懂,但没实际编写过,所以我想,松瀚也应该不成问题了,但还是看不明白,datasheet上我也看过,没有这些东西的介绍.

网友D:
5楼别这样说

     全公司的人还指着它吃饭呢.正在寻找比这更烂的.像佑华,芯睿,南翔....
SONIX已经够好了,就是价格下不来.没办法,忍痛弃之....

网友C:
LS对不起了

呵呵

网友B:
DS就动态定义RAM

1. max  DS  1
    min  DS  1
DS就动态定义RAM,max,min就是RAM寄存器,如果max是第一个,他的地址是0x00,那min的地址就0x01
max DS 1
mid DS 1
min DS 1
那min的地址就变成0x02了

如果
org 0x10
max DS 1
min DS 1
min的地址就是0x11了

2.b0mov  oscm,a
  b0xch  a,accbuf
  b0mov  a,buf0
  mov  a,wk01
oscm是系统定义寄存器的名称,可以直接使用,当然也可以自己定义,不过名字不能相同,其他几个是用户定义的RAM寄存器
3.buffer1  DS  3
是定义3个地址相邻的RAM寄存器,名字就是buffer1,buffer1+1,buffer1+2.

楼主:
多谢9楼兄台.

网友E:
7楼的

片子烂,小心做出的东西三天两头的出问题,把自己的声誉给砸咯

网友F:
典型的汇编伪指令

一般定义变量,保留空间

网友C:
那是中断地址

有中断就会进去的
主程序就是要一个SUPER LOOP
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