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eil中关于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楼主(2009-05-15):
在用keil编译时,出现了一下警告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FIND_CMD?COMMAND
CALLER:  ?PR?_DO_HELP?HELP
请问以上警告怎么处理啊?谢谢了!
///////////////////以下是do_help函数//////////////////////////
U8 do_help(U8 *cmd_parameter)
{
    U8 i;
    U8 len;
    U8 num;
    usage();
    if (cmd_parameter != NULL)
    {
        len = strlen(cmd_parameter);
        num = find_cmd(cmd_parameter, len);
        if (len != 0xFF)
        {
            PutCnstStr2Uart1(cmd_tbl[num].name);
            PutCnstStr2Uart1(Arrow);
            PutCnstStr2Uart1(cmd_tbl[num].usage);
            return RIGHT;
        }
    }
    for (i = 0; cmd_tbl.name != NULL; i++)
    {
        PutCnstStr2Uart1(cmd_tbl.name);
        PutCnstStr2Uart1(Arrow);
        PutCnstStr2Uart1(cmd_tbl.usage);
    }
    return RIGHT;
}

网友A:
某个函数出现了递归调用

检查函数调用的函数是否调用了自己,不仔细处理可能会造成堆栈溢出

楼主:
谢谢二楼!

如你所说,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