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调的大概只做过简单的封闭系统

楼主(2009-05-16):
如果不少的话,就值得花些时间去进一步研究,提供更多方便。
貌似stc51就是靠这个流行起来的!?

现在的eagleCom+mcuisp联动方式,已经使stm32达到了stc下载的方便性。串口ISP下载的速度,甚至高于低端的仿真器。

初步列一下用ISP调试的优越性:
1、仿真度高,排除了仿真器对时序的干扰。
2、没有仿真器系统bug带来的困扰。
3、可将调试环节扩展到实际运行期。
4、低成本,只需串口线,及软仿真、编译环境。
5、无需引出JTAG,可节省口线,简化PCB布线。

缺陷:
1、观察、调试能力较低。
2、对编程要求稍高。

网友A:
哈哈 我挑程序就是这样

写程序这么久了 我从不用仿真器 也买不起啊 !一直是“盲调”或者模块坏“调试”

网友B:
我也是

也是买不起

楼主:
呵呵,我想在我的论坛开个专门论坛

汇总下ISP盲调的相关内容。
:已经开了,呵呵。欢迎讨论。

网友C:
不推荐盲调

当然如果条件限制,比如工业现场,再比如仿真器超级贵,盲调还是要做的。

网友D:
有开发工具用比较省力

  盲调要求写程序时非常小心.尤其是用汇编时.
盲调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技能,能不依赖开发工具debug也没有必要觉得了不起.

能用最合适的手段用最少的时间做出最稳定的产品才是工程师的真本事.

网友E:
用ISP代替仿真 恐怕只能适合小产品或写程序2年以上的熟手

    否则,当作学习尚可,做产品似乎不妥

楼主:
呵呵,还是有很多人盲调用的很好,产品也很稳定。

比如我,做的小家电就出货很多。
智能公交也稳定的在很多城市运行。

本坛有人说过,最好的仿真器就是大脑,呵呵。

本贴要开始PK了,要留脚印的快来呀

网友F:
呵呵,有PK的迹象~~~

有点经验的话盲调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新手的话建议还是仿真器吧。

网友G:
linux jtag要10多万,买不起,调试linux只能盲调

单片机太简单,没必要用仿真,也是忙调。

网友H:
晕,又出来个新词

忙调、裸奔。。。看来汉语词典得改版了。。。

网友I:
不就是烧片看现象。

记得一个前同事,在某家公司,刚进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联合新来的几个同事逼老板买了3套51仿真器,理由就是,俺们就这水平,没仿真器,不要叫我写程序,老板买了,3套。

网友J:
re

这就像座便器 有自动冲PP的,有手工擦PP的
完全看个人爱好和资金

网友C:
比较赞同LSQ的说法

楼主我们三个离得比较近,有空一起喝茶坐一下

网友K:
比较喜欢串口或一个LED,

没串口用,只一根IO ,还给逼用过单线协议. 也试过折半法去查 变量到底是多少, >127 灯闪2下,<=127 闪一下, 再烧再从>127里面折 先猜个大概,再缩范围.烧,改,烧,改.3分钟一次.

楼主:
LS的是真知音.以前认为你是灌水王,呵呵

LSQ也在附近呀,呵呵

网友K:
汗,难道我不是灌水大王么?

MCUPLAY好象是南山吧?想哪天有机会瞻仰下MCUPLAY老大.

网友L:
多年来不用仿真器,一直软件仿真+串口+I/O

网友M:
除了台湾的IC不支持C或没FLASH IC,都不用仿真器。

有了串口,就用串口(有通讯时才有必要),一般接个LED。比仿真真实多了。^_^^_^

楼主:
我连OTP片+汇编都盲调呢,呵呵.

调一个NT67P33这类的,测温+LCD+模拟AD按键+过零触发,费7~8片OTP,每片2RMB.
呵呵,不到20元.

网友C:
仿真器的定义也是在发展变化的

从早期仿真器的的概念来看,ULINK和JLINK以及MultiICE这类东西是不叫做仿真器的。
因为早期的MCU内部是没有调试内核的,所以必须要用完整的仿真器,有些是用FPGA有些是用专用的仿真芯片。
现在能看到的,比如Boundout技术的51仿真器、义隆合泰中颖的8bit单片机仿真器,亦是如此的架构。

现在因为工艺的发展,调试模块在IC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对IC成本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了,于是很多厂家把调试模块都做了进来,比如Moto的BDM,ARM的JTAG、飞利浦的Hook,ST的SWIM等等,这时候外部只要有很简单的电路配合就可以实现调试功能。
这时候,仿真器已经从原来的整IC仿真进化为一个Bridge,一个吧USB协议转成JTAG等协议的Bridge而已。
这也是为什么D版的JLINK的已经有了五六十块钱的单价了,因为从硬件上讲,一个USB接口的单片机就可以实现此仿真器的功能。
当然,为了速度,JLINK做了很多技巧,比如利用SPI和SSC结合来实现JLINK等。
而具有这些资源的ARM单片机也不过二三十个*币。

网友C:
调试技术并不仅仅是仿真器

GDB的开放架构更是为仿真调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GDB的调试,上面的GDB命令以及GUI不谈,且说这个Debug Stub就是个非常Open的接口。在此接口下,可以实现各种调试工具。
比如定制的Debug Stub把GDB的命令,透过USB传输到Bridge上,而这个Bridge再把它转换成JTAG协议,以进行对ARM调试内核的控制。

而嵌入式系统的引入,更是让调试系统增色不少,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商用调试系统,提供Embed OS Probe功能,可以观察内核的关键变量、消息泵的工作状态,甚至任务调度的的优先级算法排队的细节,都可以透过宿主机来watch到。

就像写WDM驱动一样,我们可以盲调,也可以用SoftICE等工具进行Trace,显然后者是高效的。微乳更是提供了Remote调试WDM的工具,否则动辄蓝屏,还无法Trace到故障不是很郁闷。
有了一系列的调试工具,我们可以更快的定位BUG,真正改bug是相对比较Easy的事情了。

网友K:
微乳...位软?

楼主:
不用仿真器,可逼迫写出bug少的代码。

代码架构也会更明晰

网友D:
冒个泡泡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4楼: 不用仿真器,可逼迫写出bug少的代码。

代码架构也会更明晰

=====================
代价是多掉头发,haha!

McuPlayer兄弟: 今年的项目多,基本上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很久没正经修过周末了.东西上正轨后.找机会喝下茶聊聊天

网友N:
绝大部分是盲调。

使用汇编编程时,偶尔会用仿真器。

网友O:
用好工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不是逞强的事,而是节省脑力

当然,没有好工具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P:
我已经帮你做了一点研究了

《脱离仿真器玩单片机》

网友Q:
盲调可不仅是烧片子看现象。

有串口的,盲调很容易的啦。
把调试代码写入片子,把需要的观察的变量或中间变量的值通过串口送出。就能知道得一目了然。

网友R:
现在已经很少以前那种仿真器了

现在一般都是片内硬件仿真,价格也很便宜了,不会超过500RMB,在一百至三百之间,方便的很,当然也还有一些既不支持硬件调试,也没有ISP功能的IC,只能看效果,通过IO,LED,UART间接调试了.

网友S:
俺真的不理解。

各位都是在私企老板下工作?那倒是可以理解。老板是不把员工当人的。

一个项目20W,要求一个月完成,公司里只一个工程师小A负责技术设计,包括硬件、软件编程。小A要求老板配置一台仿真器,1,000¥左右。老板同意还是不同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老板还想不想赚钱?

还有另一情景:如果老板待俺不错,7k 以上一个月,那咱也不提这事,自己掏钱买一个就是了,非公司财产,还能拿回家做实验。不过没有仿真器,一个月绝对完不成也做不好。好程序是依靠工具调试出来的。

楼主:
用仿真器并不会更快的做出一个项目

1个盲调的电工与一个依赖仿真器的电工,我相信出活更快更好的是盲调的。

一方面,盲调本身代表这个电工更资深。
另一方面,胸有成竹,则下笔如有神。能盲调的,一定会胸有成竹。

网友T:
无知者无畏

试试去受一次建设部金融POS标准时序测试,一个ETU一个ETU的对准,校验协议内所有的可能情况,就是上仿真器你都找不着北,还盲调?8个小时6000大洋的检测费,盲调?几十个仿真器都让你废了。

说盲调比仿真器快的,基本没玩过严格的时序类,复杂的协议类,和资源严重紧缺的设计。

有工具不用和没有工具是两个概念。

网友S:
32楼是否能对外接项目?

看来是资深编程员了。有项目能否有偿帮助?介绍一下费用级别?

例如:这个20W的项目,程序不到2K汇编。一个月内完成,价格?下次有求一定请帮忙。

俺是菜鸟级别,没有仿真器的事情能做也不做,趁机捞一把拿回家学习玩是不是。

网友U:
33楼的工具不是仿真器了吧?

33楼的复杂时序类,不是仿真器和isp能解决的吧?
复杂协议栈似乎用仿真器也就是速度能加快,而不是离了他不可以吧?

用过一个单片机,51内核的,不支持调试,也就是没有调试接口,全用keil支持的ISD51调的,把头文件和初始化加上,占用一个串口,哪里要中断,直接在哪里调用ISD_Break(); 一样在keil里可以看变量。

这个单片机就是 ,TUSB3410,性价比奇差,当时就因为他带usb和硬i2c才选的。

网友S:
再有:

像我们公司是做CAN网络的,通常只用51外挂SJA1000CAN控制器那种节点。

我看他们编接口软件的程序员,一个人在一个CAN网络上同时挂3、4个51仿真器,每个距离二、三米远;3、4个笔记本终端在实验室里来回轮流转来转去分别编程,挺佩服的。

不用仿真器?能同时考虑4个节点之间的通信协议关系?资深电工大概一个SJA1000接口程序也没做过。所以只是在谈自己曾经从事过的简单项目,不用仿真器也可以完成的项目。有没有不用仿真器就能完成一个CAN网络的资深电工?我们公司马上要。

简单的项目要求可以不要仿真器,可是资深电工是从事简单项目的吗?让学生去做就行,资深电工做资深的项目。

网友V:
过去严格意义上的那种仿真器很少用

但简易的调试器弄一个用用也不错,特别是USB口的,既可以当编程器用同事还可以偶尔做简易调试用用,用编程器烧写后用UART的方式并没有优点,呵呵 ,这还是一个简易调试器罢了,只是换成自己做UART部分罢了,但可比专用的调试器麻烦多,光那么多线连接就比较麻烦,而且UART也不如USB来的方便不是。。。

完全的盲调就是用编程器烧写后直接观察实际运行的结果,呵呵,如果没有工具或工具不好用,我有的时候也会这么办,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有工具不用确实是一个很笨的选择。。。

网友T:
有米之人一般盲调

我相信有人盲调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我要强调当代码到了一定的复杂度后,盲调一定比仿真器的效率低,进一步复杂时,效率就更低。

这个比方好比上海到苏州,乘汽车可能比乘飞机要快,若是上海到乌鲁木齐,两者的差距就显著增大,到美国,乘汽车就几乎(我是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而资源非常紧张代码又不简单的情况下,盲调就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你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浪费的资源来支持你的盲调手段了。

盲调的中间手段导致代码与实际运行环境有差距,例如ISD51,它占用串口外,还占用堆栈,另外单步时占用大量中间时间,单个指令周期的STEP可能需要额外的上百个指令来运行,对于时序有要求的应用,这是致命的。

最后,盲调无法灵活的STEP BY STEP的了解整个代码在每一个过程的状态,很可能遗留相当的BUG,你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代码真正运行的实质。

当你你有足够多的资源,甚至你的应用里存在OS,那么你不妨试试盲调。当你的应用足够简单,不涉及复杂时序与协议,那么你不妨试试盲调。

总之,强调盲调能方便的解决一切的,多是有米之人,起码他的资源让我羡慕,菜鸟没那么好的命,菜鸟需要在256的字节RAM的资源下完成中文无字库点阵LCD界面、ISO14443;ISO7816全部协议、3DES算法、20个键的键盘、实时语音、IIC、计时处理、小型数据库写入读出与查询,与PC交换数据。这其中好几个是需要并发处理的,整个MCU包括寄存器就是256个字节。盲调?算了吧。

网友C:
McuISP做过的项目绝对有一把了,这点不用怀疑,哈哈

虽然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选择用仿真器,但现实也经常无奈不是。
一定要掌握盲调的技术,即使不经常用。

比如说现在的JLINK的D版的市场价只要五六十块钱,你用还是不用?
要知道JLINK可是比ULINK还稳定啊,而且支持IAR、Keil、GDB等诸多调试平台。

还有个现实就是,某种情况下,你的板子上没有JTAG接口,你想不盲调都不行。
比如我去客户那边看情况,我只带着一台笔记本,其余的工具全在公司。
而且产品板上jtag口或者被一些东西占用了,或者没引出来。
正好我们的产品是有IAP的,USB既是user的通讯接口,又是升级接口。
我就改一些自己怀疑的bug然后升级进去,发现故障变了,再改下再灌进去,
折腾几次,问题就搞定了,终于可以躲开交通高峰回公司了,哈哈。

楼主:
呵呵,我用sh67P33写的汇编,就没有浪费任何资源。

仅仅是代码模块化一些。
但我也不排斥仿真器,有就用,当编程器,观察变量,还是比盲调方便啦。

网友B:
我看有些人用普通IO口看变量

我没怎么用过
不过我看一半一半的排除很笨和慢吧
为何不用普通IO口仿真PWM
在外看占空比呀

网友B:
或调频输出呀很多信息调制手段呀

网友W:
这个不能一盖而论

这跟你用的mcu和代码错误的级别有关系。
假如你用的at89c51单片机,仿真器很贵,公司不肯出钱买,那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还有些单片机,比如msp430,arm7,都有jtag的接口,那些调试器很便宜,简单的调试器上面就一个244,diy也很方便,这个仿真就很方便了。
代码的一些运算错误,这个用仿真器看比较容易发现,但是一些关键代码段运行错误,这个错误有的时候几天才能重现一次,那推荐用串口把信息打印出来,这样更容易发现。

网友K:
见招拆招, 都不是绝对的... 有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X:
狭义“仿真器”概念早已过时,不妨称之为“调试器”更为

作为“调试器”现多数都已嵌入到目标IC中,所以只要有相应的软支持,配备一定的硬件接口,就可方便的调试目标系统了。

网友Y:
随机应变吧

随机应变吧

网友Z:

如ls某位所说
涉及到协议,接口的问题,多少还是需要仿真的

网友AA:
有仿真器时心里象吃了一颗定心丸。

同意48楼!

网友AB:
涉及协议、外部接口的更需要盲调,切身体验。

因为盲调的调试周期能延伸到运行期。即能够在实际运行中进行调试。
而协议、外部接口的问题,很多需要在运行时才反映出来。

我调试某GPRS系统终端时,有切身体会。当时GPSR系统的问题都是出在移动网络那边,但是表现的却像终端的不稳定现象。

最终使用盲调,不但抓出问题,还证实给移动方,并提出解决方法,避免了继续无休止的扯皮。当然,题外话,飞鸟尽,良弓藏,咱们电工解决了大问题还是要留点小问题,要不...呵呵。

而如果用仿真器,抓这种大系统的问题是不可能的。一方面现场运行时每个终端都挂仿真器,怪异而可笑,不可实施。另一方面,仿真器根本不能在复杂现场稳定运行。

网友AC:
我连DSP都是盲调呢

用串口写入,再用串口读出想要看的数据.

楼主:
又见我族元老级高手。欢迎LS来支持。

网友P:
呵呵,调针式打印机,咋打断点?

2秒钟报废1根针。仿真器是“事后控制”,做事应该“事前控制”。

网友T:
LS的针打属于不合格设计

IO输出固定电平时你的线圈就死烧?还真的胆子挺大!佩服!

说说仿真器怎么个属于“事后控制”法?

网友P:
说说。

日本人搞这个的时候确实加了硬件保护电路,我们给他取了,因为俺写的程序,死机概率不到几万分之一,所以就把那对看起来烦的电路给PK掉了。

表说偶做滴东东不可靠,那么多台在加油站(内行知道其打印机的工作量)里7x24小时工作了2年多,没见因为死机烧针的。

仿真器的作用是:出了bug,放到你面前给你看。

盲调的意义是:你一次性认真写,不就没事了。

与其除了错来改错,不如一次把事情做好。我师傅说的:程序要装在自己脑袋里,不要装在仿真器里!

网友AD:
俺常年使用51

比较低端,公司小不舍得配置仿真器,一直就是直接写片调试。
我的习惯是通过LCD来观察和测试代码,结果就是落下了一个通病。几乎我经手得每个项目都会保留一个LCD驱动接口,无论是否需要。LCD是串行的那种,只需要2个IO。
每次开始写代码的时候,首先就是移植LCD的驱动!
说来也怪可怜的,有时真有自己掏钱买台仿真器的冲动!!好在到目前为止,手头的活都还能过得去,一直就这样凑合着过!!

网友AE:
盲调麻烦

盲调麻烦.
特殊情况,需要盲调.

网友AF:
从没用过51仿真器

还好有了C8051F,连仿真器都省的买了...

网友R:
还是JTAG方便

记得最初搞51的时候用的可是通用烧录器,烧一下,运行一下...

网友:
把需要观察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出来就是了

网友AG:
写linux内核的那般人用ice吗?

写tcpip的人用ice吗?反正我写音视频相关的代码不用ice,要求的高实时性,用了反而会影响到程序的正确性。调试基本靠猜,哦,不对,靠打印。

网友T:
又一个无知者无畏

”因为俺写的程序,死机概率不到几万分之一“

55的设计的产品可靠性以代码质量来做为保证,按55楼的逻辑,“因为代码可靠,所以不会死机”

殊不知代码可靠只是产品可靠性中一个必须但不是充分的条件,怪不得国人的东西总是做不过小日本,因为国人认为日本人加的“硬件保护电路”“看起来烦”,可以“PK掉”。

现在我认为不仅你的设计不合格,你同样不是一个合格的电工。

网友T:
55楼同样没有说明为什么仿真器或者调试器属于“事后控制”

网友AH:
越简单越好

网友AI:
看来我也是穷人一直用不起仿真器,都是用ISP调试.

网友AJ:
过分强调盲调是在炫耀

现在jtag仿真器很便宜,基本上百把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就算你是高手,用不到断点、单步,写程序一气呵成,总不会一个bug没有吧。

用仿真器可以很快找到问题,盲调的话你要反复看代码才能发现。
当然盲调的好处就是你会多阅读代码,代码会很熟。
但是一般情况下,自己写的代码自己再看n遍也很难找到问题。。。。

就像打字,自己校对往往校对不出来的。
另外,烧片ok未必就ok了。

花个百把块钱节约几个小时就回来了,仿真完了还可以烧片测试,2不误

网友AK:
我也是使用盲调,
用过STC
也用过S3F9454

网友AL:
相信觉得大多数盲调的都是高手

估计大多数也是被逼的、并被逼出来的

网友AM:
有方针更快

也更直接
适合小成本的系统

网友AN:
JTAG也不好用,老死机

盲调的好方法

// 调试代码的条件编译,测试完后不编译调试代码
#define     TEST_DATA_CODE      1

一个任务设置一个测试变量,如:
#if(TEST_DATA_CODE)
typedef struct
{
   uchar   GPS;
   uchar   GSM;
   uchar   GPRS;
   uchar   ADC;
} TEST_DATA,*pTEST_DATA;
TEST_DATA   TD;
#endif

每个任务都定义很多测试点,测试点的值从串口输入

#if(TEST_DATA_CODE)
if(TD.GPS == 0x00)   // 调试点

   // 测试代码
}
#endif

网友AO:
好几年了,我一直是这样

人都是逼出来的

网友AP:
没有绝对,只有相对,适用即可。

网友AQ:
水平不够呀,小系统的还可以讲究,稍微复杂点就不行了

网友P:
62楼请注意一个问题

越简单的东西越可靠。任何附加上去的东西都会有他带来的负面效应,多的不讲了。

楼主:
呵呵,我方气势不错哦。顶一下。

网友AR:
简单和可靠没有直接关系,复杂和可靠也没有直接关系

有关系的是相关性……

网友AS:
我也是盲调!

俺好象从事这行(七年)以来就没有用过仿真器,嗯,最喜欢的是通过电脑串口来查询MCU的运行状态,有MCU主动发数据出来的,也有用串口助手发代码查询MCU的。
不过现在电脑都没有串口了,逼的俺现在都是Keil里软仿真Debug解决了。

网友AT:
我也是盲调

但是有些地方还的用仿真。

盲调的好处是不至于有个问题,仿真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才发现仿真器不连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