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89C52RC单片机 怎么设置成推挽输出

楼主(2009-05-17):
如题 看了一些帖子 要设置P2口 为推挽 并输出高电平 就写 P2MDOUT=0xff;,
    P2=0xff;

  但是 编译的时候 P2MDOUT 函数不能识别 请问 是要加什么函数库 还是用其他语句呢?  麻烦高手指点

楼主:
还是89系列的IO 根本不带推挽输出功能啊~?

网友A:
外部上拉吧

网友B: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但是像三星的或松翰的AVR的等有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