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s52的P0.0连接到红外接收器的输出脚

楼主(2009-05-17):
通电之后,通过程序判断如果接收到低电平就让LED亮,否则不亮。
为何没有红外信号输入的状态,LED确在无规则闪烁呢?
/**********************************************************
T0中断函数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irin=1;  //红外输入
  if(irin==0)
  {
   ledb=0;  //LED亮
   }
  else
   ledb=1;  //led不亮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

网友A:
软件错误

IR干扰等

楼主:
请问,程序哪里有错误呢?

或者如何消除干扰呢?

网友B:
先用示波器看看红外接收头信号

楼主:
用示波器观察发现,输出脚有脉冲出现

周围并没有遥控信号,这是为何呢?

楼主:
是不是外界的干扰造成 的呢?

注:用电池供电也是如此

网友A:
一般是荧光灯干扰

差的接收头就这样。
有些接收头还会受阳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