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较AVR JTAG连接

楼主(2009-05-18):
AVR, JTAG, ic, IO, RS
菜鸟请较AVR JTAG连接:

  当连接JTAG ICE时目标板上,启动AVRStudio  进行连接时弹出如下对话框。
点击“取消”后还是连接不上。

  请教怎样处理?
  谢谢!

网友A:
重装avrstdio试试

多试几次都不行的话,就重装avrstudio试试

网友B:
上面出现的英文的意思我给你翻译出来了

上面出现的英文的意思我给你翻译出来了   希望能对你有些帮助    如下

AVR单片机工作室已侦测到的JTAG布伦特与旧的固件版本.  固件需要升级到最新版本 . 点击确定 .  AvrProg将launced适当升级文件的路径选择 .  单击“程序闪光”开始升级固件 .在升级完成,出版社EXTI在AvrProg对话框. 然后关闭AvrProg和重开对话STK500/AVRISP/AVR的JTAG. 选择取消中止升级.您将无法继续withhout固件升级

网友A:
不喜欢三楼,我说的是我多次成功解决问题的经验

不知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AVRstdio
我当前用的是4.14,原来用4.12时也出现这个问题
后来改用4.14后问题解决掉了。
建议楼主也可以换换版本试试。

网友C:
是技校生就认了!

换了新版本,点一下自动例行升级程序就可以。

网友D:
4L是用机器翻译的吧?

网友E:
版本不对

楼主:
改用了下avrstudio4.0

我用的是 版本4.13
后来随意改用了下avrstudio4.0的可以了!

谢谢各位!

网友B:
4L是用机器翻译的吧?!!!!!

4L是用机器翻译的吧?!!
恩啊!
我在网站上打了半天   呵呵  就 当练打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