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9-05-18):
请问高手,中断程序中
void interrupt0() interrupt n using n
第二个n是什么含义?
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知道了

代表第n组寄存器

网友A:
猜测你这个应该是Keil C的

各家C编译器的情况不一样,你连应用环境也不说,别人如何帮你?

注意:假如我猜测Keil C51猜对了,请看下面的解释,否则请直接忽略。

void interrupt0() interrupt m using n
MSC51系列单片机有好几个几个中断,各个中断的向量地址不同,就由这个m来确定
51单片机的R0-R7不止一组,为了在中断尽量减少保护现场所需的时间,可以使用独立的寄存器组,这就是n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