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ULN2003的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2007-11-27):
我的一个设计,89C52的P2口通过74LS04反相连接ULN 2003,2003驱动6个12V的继电器,当有两个继电器吸合后,其它继电器要吸合就吸合不住,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每个继电器线圈大约400欧姆。

网友A:
dd

检查电路或程序2003驱动能力足够了

网友B:
2003每组可以驱动500MA吧

楼主:
补充

我发现有时全能吸上,有时不行,而且继电器有异响,会不会是干扰?

网友C: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你的继电器每一个才30mA电流,对于2003来说不大,重点检查程序和电源

网友D:
每个工作周期都要刷新2003,无论是否有改变

另外,还有,对于继电器,它的电流要实际测量,不能只看说明,我有个继电器, 说只需要30mA的驱动电流,而实际上达到了80mA。

网友E:
ULN2003输入加2k~4.7k的上拉电阻

网友F:
同意8楼

网友G:
逐个检查试验

1,电源问题--换电源
2,ULN2003输入电流不够,将74LS04的每个输出端加一个2k~5K上拉电阻(ls04低电平输出电流约为4mA)
3,程序问题,将P2口全部置0测试继电器是否全部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