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块钱能买个什么样的单片机学习板?

楼主(2007-11-27):
本人是在校学生,有志于单片机的学习,想买个学习板,但经济条件有限,哪位向我推荐一款200元左右的,功能不需要太多就行,谢谢了

网友A:
200元

200元,买一个好一点的烙铁和焊锡松香之类
买一两片万能板,买一些元件和单片机。
买一个万用表,
买一个ISP烧写器。应该够花了。
前提是你有电脑。

楼主:
学习板具体一点

我已经有了电脑、烙铁和焊锡松香、万用表、还有几片AT89C52,我想买那种带仿真加烧录功能的学习板,有没有比较具体的型号啊?

网友B:
带仿真的就不好买了吧

网友C:
我处有开发板,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我处有开发板,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此开发板设计的初衷就是立足于初学者的基本学习、学习扩展、工程设计调试应用的,同时具有极好的扩展性,所有的IO口都加上拉电阻单独引出了。你可以应用板上的资源,也可以自己外扩电路,万能板的位置有4*10 平方厘米那么大,这在开发板中是极少有的了。同时可直接在线ISP下载调试程序,这个应用是相当的方便的了,同时也兼容ATmel 89S系列CPU。也可做成仿真器用。
    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联系QQ:171364317。  所的的东西都是真实可靠的,你大可放心,单板+USB线+串口通信下载线价格=128RMB 也是相当实惠的了。

以下是一些说明,你可以看下,或直接过去看详细说明:
  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PB200A 产品说明文档

PB200A 产品文档目录:
一、PB200A概述
二、PB200A 特色总结
1.    完整的4x4行列式键盘及独立键盘电路
2.    独特的光藕应用电路
3.    完整的LCD显示扩展接口
4.    极具意义的外部电源扩展
5.    可单独使用的CPU核心系统
6.    面积极大的外部万能空板
三、PB200A开发板硬件及功能说明
1    CPU 部分
2    串口电路
3    行列式键盘及独立按键键盘电路
4    SN74HC573 数据锁存电路
5    发光二极管(LED灯)电路
6    数码管电路
7    光藕应用电路
8    LCD显示接口
9    继电器电路
10     蜂鸣器电路
四、PB200A开发板实验程序清单及功能介绍
4.1     Exp1-MulLedDisp    数码管显示实验
4.2     Exp2-Timer1        定时器T1定时应用实验
4.3     Exp3-AbsoluteKeyboard  独立键盘实验
4.4     Exp4-RowColKeyboard  行列式键盘实验
4.5     Exp5-Relay       继电器操作实验
4.6     Exp6-Buzzer      蜂鸣器操作实验
4.7     Exp7-WaterLed      流水灯显示实验
4.8     Exp8-ModifyMulLed    独立修改数码管显示实验
4.9     Exp9-Photocoupler    光藕输入检测实验
4.10     Exp10-Timer0-Photo    基于光藕输入的定时器T0外部计数检测实验
4.11     Exp11-ExtInt0-Photo    基于光藕输入的外部中断检测实验
4.12     Exp12-Uart      串口通信实验
4.13     Exp13-LCD1602     字符液晶1602显示实验
4.14     Exp14-LCD1602-Uart    基于串口通信操作的字符液晶1602显示实验
4.15     Exp15-FrequencyOut-Uart    基于串口通信的频率可修改的脉冲信号发生器
4.16     Exp16-Cymometer-MulLed 基于光藕输入的外部中断频率计检测实验(数码管显示方式)
4.17     Exp17-Cymometer-LCD  基于光藕输入的外部中断频率计检测实验(字符液晶1602显示方式)
4.18     Exp18-LCD12864-Static    图形液晶128x64静态显示实验
4.19     Exp19-LCD12864-Dynamic    图形液晶128x64动态显示实验
4.20     Exp20-LCD12864-Uart     基于串口通信的图形液晶128x64动态显示
五、PB200A开发板物品目录清单
六、PB200A开发板资料光盘内容目录
七、PB200A开发板售后维护及技术支持
八、PB200A开发板购买方法

一、PB200A概述
  PB200A单片机开发系统,中文全称是蓬勃单片机开发系统,是专门针对单片机初、中级学习者设计的开发平台,在最大限度地帮助用户降低学习成本的同时,可帮助用户快速进入单片机领域,迅速掌握单片机的应用方法及技巧,享受单片机学习、设计的无穷乐趣。
   PB200A为广大爱好者提供了多种外围器件和设备接口,如LCD1602接口,LCD12864接口,光藕输入接口,行列式键盘操作等,可使用户快速掌握单片机应用原理及其实用接口技术;同时,PB200A单片机开发系统板还具有编程器功能,可以通过串口直接下载工作程序。
   PB200A可以兼容多种不同商家的51CPU,如STC,Atmel,Winbond等公司的同类型CPU。其中,STC可以直接进行编程,Atmel可以通过ISP并口进行编程。
   PB200A提供了所有的32位IO口、功能性管脚、一个5V的外部电源接口及可以无限进行硬件拓展的PCB板扩展。所有的IO口都连接了4.7K的上拉电阻,有力地解决了外部扩展时可能存在的IO口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功能性管脚如/EA,/PSEN,ALE的引出,可以有效解决扩展时的引线问题。同时,CPU可以与当前开发板的外围硬件系统完全或部分独立开来,如把P0口所有的跳线断开,把靠近CPU端的IO口与外部系统相连,则开发板当前的硬件即不会被使用,当前开发板硬件不会对外部扩展产生影响。此点本开发系统的一大特点,如此使用对系统的再扩展和系统板的再使用具极大意义。
此外,PB200A提供了一个5V的外部电源接口及可以无限进行硬件拓展的PCB板。此点可以极大地方便用户进行其它的实验调试及硬件拓展调试,同时可以帮助用户有效解决外接电源问题。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此外,CPU的锁紧座也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D:
初学都易买具有仿真功能的学习板

  只有仿真才能观察到程序运行的详细路径和内存变量的当前值。

网友E:
RE:

呵呵 强力建议自己动手做一个

网友F:
看看这款

http://www.yofeng.com/mcu.asp
价格220元

网友G:
有基楚就自己焊一块

没基楚就买一块

建议买一块吧,上手容易

网友H:
SST89E58RD2

买了这个单片机。30元搞定带仿真功能的开发板MCU。

然后自己用万用板做一个。

估计成本不超过50元。

网友I:
呵呵,买个带仿真的吧,反正现在也不贵

网友C:
理清学习的先后顺序相当重要

    理清学习的先后顺序相当重要。学习单片机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也是有一个相对较好的顺序的。这个也可以称之为路。走对了,你的学习及你的基础就会打得更加结实,同时花的时间和精力会相当较少。走错了,那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就会相对更长。

个人认为以下的路相当较为适当:
    1、看一下单片机的书----------->了解一下单片机的功能及基本框架构成
    2、学习其汇编语言------------->了解单片机汇编语言基本构成及应用方法
    3、基于现成的硬件系统--------->用汇编写一些有价值的可运行的小程序程序(如:如点亮LED灯等)
    4、学习C语言------------------> 基于原来的硬件系统继续写一些小的运行程序
    5、自己构建一个简单硬件系统--->此系统可以是基于3的硬件系统构建,也可以构建一个新的系统
    6、继续学习程序编写方法------->可以基于3的硬件系统编写也可以基于5的硬件系统编写
    7、构建较复杂硬件系统及软件系统----->可以基于3的也可以基于5进行操作
    8、随意建设自己的单片机系统

    如此一路下来,先是单片机架构---->汇编--->汇编小程序实践-->基本C学习--->单片机简单小系统构建--->程序学习提升--->基本系统构建---->复杂系统构建。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学习C,在汇编有一定基础时则可以直接到第4步,去构建自己的小系统。
如此下来,基本上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不会产生什么弯路,知识结构也非常结实。
     如此贴提到的仿真,则可放在第5步来自己来构建完成,有了基础,就可以少走弯路,也可以学习到更多的单片机知识。到了第6步,就可以基于此来学习调试更复杂的程序。
   但如果,刚开始学习C或程序编写时就把仿真提到日程上来,我想这样操作事情就显得急促冒进了。

   在此打打广告,PB200A单片机开发板及其应用资料可以伴随你从第1步走到第8步。相信是你学习应用单片机的最好选择。详细说明资料请查看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J:
万利电子可以多款带仿真器的学习开发板

使用IAR EWARM开发环境的带仿真器的学习开发板:
EK-STM32F (ST STM32F10x,Cortex-M3)
EK-STR711F (ST STR711F,ARM7)
EK-STR75xF (ST STR75xF,ARM7)
连接地址:
http://www.manley.com.cn/chinese/dk/dkboard.htm

使用MedWin3开发环境的带仿真器的学习开发板:
EK-W79E800 (Winbond W79E80x/82x,8051系列)
EK-W79E83x (Winbond W79E83x,8051系列)
EK-W79E218 (Winbond W79E21x/22x,8051系列)
连接地址:http://www.manley.com.cn/chinese/Winbond/winbond.htm

网友K:
学习程序proteus 就够了

学习程序角度,proteus软件就够了,
proteus支持PIC大部分型号,
全面支持avr,
支持51,
支持lpc21XX系列 arm,
支持68000系列,
支持HC11系列,

可以说常见的都支持,并且支持keil,iar,maplab和peoteus联合调试.
学习程序用足够了.

当然单片机是软硬不能分家的,摸硬件还是必要的,
但用peoteus仿真软件确实不错.

网友L:
AT89C52就别用了,没有ISP,很麻烦

对于学习,比如51系列,个人觉得STC的最好,不需要特别的下载工具。用万能板搭电路的话,肯定在100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