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接到继电器两个触点间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5-18):
触点保护应该是接负载上吧?

网友A:
灭弧!没错!

网友B:
呵呵,个人认为灭弧只是想象的把。。。

网友C(2010-06-08):
那一般是怎么选择这个压敏电阻的转折电压呢?如果这个继电器是交流220,24VDC可不可以这样接呢?
我现在是在两个触点间并一个RC电路,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起到灭弧的作用呢?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D:
这个好像是宁可信其有的...别人加我也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