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0个按键,用什么方法好?

楼主(2009-05-18):
PS/2好像不怎么合适,一般按键接口IC的如7279也只支持64个,10X10距阵键
盘,20个IO有点浪费,有什么好方法简单又划算?

网友A:
我觉得直接挂个PS/2键盘最合适了。

网友B:
为什么不适合呢?

楼主:
自己用键盘IC自己做好不好做?

键盘IC直接按PS/2输出吗?

另外还有没有其它好办**

网友C:
...

串13个74HC165不就解决了...没几根线,并入串出,相当可靠

网友D:
A/D转换识别法,应该也可以

不过程序复杂,A/D速度也要够快才行

楼主:
回5楼

13个165太庞大了,而且至少也要十块钱吧,也不划算.
AD可能比较容易受干扰.

网友E:
用一片CPLD来做好了

网友F:
2个164,一片165,可达128键

最多5口,若用595,还可以共用口线,不过没有164简单。

网友G:
其实那些PS/2或者USB键盘也是单片机IO口的矩阵

AD搞10来个是可以的,搞100个的话,对硬件要求就高些了。

建议还是矩阵吧,找个IO型的MCU比如义隆的468之类的,几十个IO给你用,才小几块钱。

网友H:
re

MCU确实是个好办法,但问题是:

1.需要外接晶振等额外的元件;

2.批量生产时需要编程器,费时;

3.还的个软件工程师编写程序.

网友G:
那就送佛送到西吧

1、现在都流行内部RC震荡了,带校准的可以平均3%最大5%的误差
2、有Mask可以选择,OTP的找代理商帮你烧录,每颗IC加价5分钱的样子,不超过1毛
3、如果稍微有点量,代理可以免费帮你写这个程序,因为太easy了

楼主:
矩阵占用IO太多

还有没有其它好方**

网友I:
用塔式键盘

14个I/O口```105个按键```
按键数=1+2+3+``````N
N=I/O口的个数``````````

楼主:
LS的可否详细道来?

网友J:
20根线

答案在已经存在.

网友I:
看图

先上个最简单的``两个I/O三个键```

网友I:
三个I/O口六个键

网友K:
我想mcu好

10X10距阵键盘,考虑 鬼键 20 IO 搞不定。

网友L:
cpld ,EPM240

价格便宜量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