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测电压超过或者小于A/D转换芯片的基准电压会怎么样?

楼主(2009-05-18):
TLC548是串行输入的8位A/D转换芯片,我把TLC548的基准电压设为4-5V,也就是只能采集4-5V的电压.

那么,如果输入端的电压为6V,经过A/D转换后,输出的信号是什么呢?是满值255还是什么?

如果输入电压不满4V,那输出信号又为什么呢?是不是0?

会不会引起芯片的损坏?

请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我,谢谢!

楼主:

TLC548是串行输入的8位A/D转换芯片,我把TLC548的基准电压设为4-5V,也就是只能采集4-5V的电压.
那么,如果输入端的电压为6V,经过A/D转换后,输出的信号是什么呢?是满值255还是什么?
如果输入电压不满4V,那输出信号又为什么呢?是不是0?

会不会损坏芯片了,急用,谢谢高手回答我!

网友A:
A/D芯片转换:参考电压与电源电压之间的模拟量

超过电源电压有可能造成损坏。

网友B:
超过电源电压有可能造成不稳定

网友C:
输入端的电压不能超过6.5V或VCC+0.3V

输入电压范围:0.3V~VCC+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