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09-05-18):
如图所示,AC220V是每次只导通一路(其中有一根线共用),通过阻容降压,为何每次输出两边都有5V输出呢?望朋友们指教!

网友A:
用半桥整流

用半桥整流就可以达到效果了

网友B:
你是不是把2个5V短路起来了

看你的图上,两个5V的Net Label是相同的

另外那个1000uF和470uF的电容也可以怀疑一下

还有,你这阻容降压,也没个管子保护着,总感觉心里慎得慌

楼主:
是两个5V都共地了

想要的效果两个5V共地,无论哪一路220V导通都有5V输出

先去去试一下半桥整流

楼主:
用半波整流出来电压太低了

用半波整流出来电压太低了
只有3点多V
如何是好呢

网友C:
增大C1,C2的值

网友D:
“两个5V共地“,

这样两个电路都有回路,所以都有5v。两个地不能相连。

网友E:
LZ这种接法没见烟火已经是很万幸了~~

网友F:
AC220V端两两分开

AC220V端不要共用一根线,两两分开就行了.但总觉得此电路不太安全.

网友G:
楼主怎么不对7805输入限压呢

楼主:
呵呵,这回搞定了

在7805前回限压了
要不然发热很历害
为的就是要共地,哪路AC进来单片机都工作
还要检测当前是哪一路AC进来,R3、R4拉到整流桥前面
串一个二极管后再积分就可以用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H:
这样功率电阻会不会超放热,把你板子给烧了呢?

网友I:
天哪,这个电路看起来都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