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复杂工程KEIL3的多文件管理困惑?盼前辈高人指导

楼主(2009-05-19):
我在学习单片机,最近看了别人的示例才以前搞的工程太简单了。我以前的一个工程里面都只有一个C文件,在工程文件夹下面也只有一个C文件及一些编译产生的文件,看了一下别人的工程,在KEIL3的Targer 1 目录下包含了多个C文件,这些C文件应该都是主程序里面都用到的吧,是不是只是主程序调用他们,为什么不都写在一个C文件里呢?在存放工程的文件夹里面它还有子文件夹,我看了一下,里面放的也是程序,这里是不是在哪也有路径设置的?

网友A:
为了模块化

这样可以多人写一个程序,一人写一个模块,而且还方便移植,多个C文件最重要的是处理好调用关系即函数作用范围,一般每个C文件都配对一个h文件,里面放相关宏定义及函数声明,函数前加extern声明的话,如果其他C文件也包含了这个h文件,就可以用这个函数了

网友B:
复杂程序使用多个C的好处很多

只说一个好处,其它的可以类推。复杂程序需要多人分工编程序的时候,不能都在一个文件里编吧?

楼主:
好像明白了点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了解了。有待实践体验!

网友C:
任务分配思路... 大任务分配成小任务

网友D(2011-07-31):
有时间看看天狼星51第二十六集模块化你就懂了

网友E:
关于模块化编程,送你点资料。

网友F:
7楼引用的资料正是我早年编写的。在我目前准备编写的书中会更详细的讲解。

网友G(2013-11-16):
引用 网友F:
7楼引用的资料正是我早年编写的。在我目前准备编写的书中会更详细的讲解。 ...

前辈,你当时写的模块化编程太基础了,后来写的书更详细的的讲解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