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和S9013管脚兼容贴片的中功率三极管(80V/1.5A),在线

楼主(2007-11-28):
   要求:Vce > 50V,最好在80V
         Ic > 1A,最好1.5A,或许SOT-23封装很难做到?
         Vbe 3V
         对频率没要求,作开关用

   谢谢

楼主:
找了很多,都没有SOT-23贴片封装的,晕

网友A:
50V*1A=50W啊,任何一个ICSOT-23都不行

网友A:
如果一定要SOT-23,2N7002可以考虑

网友B:
晕啊,哪能按3楼那样算啊???

不过这个参数的要SOT-23封装确实不好找,

2N7002能承受2A的脉冲电流,但只能承受0.2A(0.4A) 的平均电流

网友C:
所长理解得不对.

电压是耐压,电流是最大饱和电流.
楼主的需求不适合使用三极管,应该用MOSFET.

网友A:
理解不对?

不是50V/1A?那到底是多少?这么写,应该是这么要求,没看到汽车电子还要求80V/1.5A吗?俺这是从小的使用角度说的,呵呵。
还是让汽车电子解释解释。

网友D:
我所仰慕的所长 原来也是模拟菜鸟,哈哈。。。

网友A:
当然开关方式不算

呵呵

网友E:
考虑饱和压降=0.1V,那么1.5A*0.1V=0.15W;

要是mosfet,可能就更低了

网友A:
耐压确实不是压差,有可能误解

:)

楼主:
谢谢,当然是耐压了,所长确实误解了

    看了2N7002的资料,是个不错的选择,谢谢所长。

楼主:
问题是已经做好PCB,且一直在用

  那是低电压场合的,现在想用于高电压,而不想修改PCB

网友F:
俺也是模拟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