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D单片机code bank

楼主(2007-11-28):
,采用code bank后生成了H01~H07文件,怎样才能转换成对应的bin文件,我用KEIL网站上下载的HEX2BIN.EXE转换的bin文件,地址会大于0X7FFF,我的bank设置位32K,

网友A:
做远程升级么?

远程升级不能这么做的……

如果只是下载,用“PSD SOFT”好了,它好像只能读入hex文件,不能处理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