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了怪了```这问题``竟然搞成"触摸"的了

楼主(2009-05-19):
我用单片机(PIC12C508 OTP的)做一个无线接收``控制两个继电器(目前用两个LED代替)````现在的问题是``不能正常工作(仿真时是好好的)```只有在用手指触摸或靠近IC时```才能正常工作````并且我触摸一次``再把手拿开``这时可以正常工作一次````但是要想再继续工作必需再触摸一次```有点像放电的感觉```但是有放电电阻(500K,原来是1M,以为太大,又并了一个)啊```还有就必需触摸IC靠近无线模块的那端````是无线模块的干扰`?``这个好像不至于吧``
```电源和地间有两个电容(47uF,104)接在最靠近IC的地方````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子了````高人们帮忙分析下````先行谢过了```

网友A:
异步?用RC还是晶振?

网友A:
如果是异步,那么很可能手指触摸改变了波特率

换晶体震荡方式试试

楼主:
``

初用PIC```不清楚异步和同步``的概念```也肯定没有设置``````
不能使用外部晶振````六个I/O口全部要用````

网友A:
异步和同步跟你的通讯方式有关,跟PIC无关

网友B:
PIC片子VCC处价格104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