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让单片机用 软件自动重新启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5-19):
有些单片机有热启功能,如果没有,可以这么干

MOV  DPH,#0
MOV  DPL,#0
PUSH DPH
PUSH DPL
RET

网友B:
汇编直接跳到0地址不就行了吗

网友C:
放狗,不喂

网友:
都不行的了,好像以前分析过

还有中断在开着,它们会有效的,比如定时器

网友B:
那就在起始处关中断

忘了 不知起始点代码长度够不够

网友D:
直接跳到0地址

网友E:
用看门狗啊,很赞的

楼主:
恩 饿狗

但是怕出问题! 因为 各个IO控制着 很多东东.,如IGBT等 !

网友C:
io控制的东西外边一定要加锁存器

网友F:
reset

INT_RET:  RETI
SUB_RESET:
         CLR EA
         CALL INT_RETI
         CALL INT_RET
         JMP 0000H

网友G:
0地址

直接跳0地址和重启不一样,跳0地址之后寄存器并不是复位值

网友H:
很多51都有复位SFR

网友I:
采用直接跳到地址0的方式和想自杀没什么区别

网友B:
直接跳0 在程序开始处关中断

复位时数据不要偷懒,对所有需初始化的数据初始化.对栈指针等SFR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