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I/O口测八个频率!

楼主(2009-05-19):
 用8255扩展I/O口,用PB测八个频率,让后上位机RS485巡检到该分站,把八个频率传个上位机,还要传给另个单片机在液晶上显示!
 八个频率的范围在200---5200Hz之间。
 我初步的方案是用定时器T0定时20ms,一次去每个口的脉冲的个数。算出每个频率。这样测八个频率就需160ms了。觉得用的时间太长了。怕上位机巡检到不能及时处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给我出出主意!呵呵。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建议你先对频率分频

以便使测到的频率值有足够的分辨力
在程序中对8个口巡查,以得每个的周期.

楼主:
怎么分频呢?用硬件电路分频吗?

怎么分频呢?用硬件电路分频吗?电路固已定了!
请  耕在此行说详细点!

谢谢 耕在此行了!

网友A:
当然用硬件了

用个计数器就行了 如CD4024

楼主:
分频

分频后频率更小了,周期就变大了,所需时间就增加了!
觉的不什么可行!
谢谢 耕在此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