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面试了,有些问题问大家!

楼主(2007-11-28):
今天去一个公司面试,对方问我做的产品有没有抗干扰措施,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想问大家,抗干扰问题都包括哪些方面,比较常见的有哪几种,怎么解决。小弟搞单片机一年多了,这方面的经验没有多少,还望大家多多指点!比如单片机突然不工作什么的,怎么解决,除了用看门狗。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请高手指点指点

自己顶,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抗干扰问题是个大的研究方向

除了产品本身需要符合要求,
抗干扰问题主要在EMC和安全测试方面。
比如:对静电的处理方法,对高频干扰的处理方法。

如果你的产品做安规和电磁兼容性方面测试,你就会了解一些。

网友B:
我顶

我也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那就是在抗干扰方面,EMC和安全测试方面有没有一些更加具体一点的方法啊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大虾能否具体点

4楼说的对
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嘛!!

楼主:
多谢三楼,请高手们多多指点!

麻烦再说具体一点吧!具体解决办法是什么呀?比如静电和高频干扰。多谢了!

网友D:
re

产品如果要过CE认证之类的,需要过一系列EMI/EMC的测试,ESD,浪涌,瞬电等等,有专门的书讲这个,可以google一下,几句话没法说清楚。在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加一些TVS,压敏电阻,XY电容之类,在学校的时候这方面的考虑会少一些

网友E:
忍不住说2句

其实像电磁兼容这种工作应该最后做。先做一个没有任何什么抗干扰措施的电路和板子,连看门狗也关闭,然后启动程序工作。这样,这个非常不可靠的设计程序稍有干扰就容易跑飞,于是就要考验编程员的水平了:你怎么样能够把已经跑飞的程序在还没有造成后果之前“拉”回到正确的轨道,继续运行?这迫使你去思考,这样你很快就会成为有抗干扰经验的高手。比对手更高一筹。

    经过了软件抗干扰技术考验的系统,再加上电磁兼容等其他硬件抗干扰技术,才是真正经得起干扰考验的产品。

    软件的抗干扰技术才是对程序员水平的真正考验。一个系统具有的所谓健壮性,(与其他公司同类产品相比较)是真正软件人才的竞争。

    我刚接到一个500套板子的抗干扰软件设计,他的板子做的漂亮极了,什么抗干扰措施都加了,压敏、看门狗、过滤电感,结果程序一有强电设备启动就跑飞。用电瓶就没事,总不能用电瓶供电来解决问题吧。

这个课题的招标底价是7万元。

网友F:
真正做产品,在方案阶段就要考虑抗干扰问题

  否则产品成熟的周期长,投资就更大...

网友G:
结果程序一有强电设备启动就跑飞~~~~~~~~~~`

可能是:

1、mcu选型不好
2、mcu供电不好

我做的一个产品,使用atmel的arm;
给arm单独使用了一个LDO供电;
所有的I/O的输入输出都采取了光耦以及驱动芯片;
尽量让arm的I/O口线连线最短;

工作在交流接触器和变频器的环境中,效果不错;

网友E:
同意LS

要检验一个系统的健壮性,LS提供了另一种方法,就是先做硬件抗干扰工作,后做软件抗干扰工作。
    1、假定把LS的系统拿来,——这个系统已经在硬件抗干扰方面尽力了,然后把这些硬件保护盔甲都去掉:例如故意用一个很差的电源供电,故意把输入输出光耦隔离短路,......然后来考验软件的健壮性。
    2、如果在很差的环境下,(此环境下程序必然会乱)软件能够自动恢复工作,这个系统是基本健壮的。否则就存在软件不坚固之类的缺陷。
    3、把所有硬件屏蔽盔甲穿上。

这样的系统,才能让自己睡得着觉。

楼主:
谢谢大家

软件抗干扰我懂了,硬件抗干扰还是不太明白,应该有一些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法吧,除了10楼说的I/O用光耦和连线最短。请大家推荐几本这样的书好么,谢谢大家!

网友H:
re

严重同意8楼wxj1952。抗干扰要先从程序做起,考虑些意外情况。多加几个if,else等情况。最后再拉条看门狗。软件有漏洞,再硬件也不好。

网友E:
有老师研究过

《单片机抗干扰技术》北航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