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汇编除法

楼主(2007-11-28):
用减法做的话很费时间,而移位的话除数只能是2的指数。请问高手们有没有其他方法啊?

楼主:
自己顶下先

自己顶下先,不要掉下去了

楼主:
没人理啊

自己安慰下

网友A:
换个带除法指令的处理器

网友B:
直接用除法指令不就行了

直接用除法指令不就行了, DIV AB
不是可以直接做除法吗?

网友C:
用C编写:Z=X/Y;……

生成SRC文件,打开,发现是c编译成汇编了,有对应的,改改就可以了。

网友D:
最惨的是用PIC16系列的,就是uchar/uchar就要20余行ASM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我用的是PSOC,没有除法啊,对了,移位减?怎么做呢?提示下啊,我想不明白

楼主:
To:mohanwei

我去试试看看,谢谢

网友C:
C调用汇编以实现高效、实时、可控的算法的时候

我都是先用C写好算法,然后编译成汇编文件进行优化的。这样框架和接口编译器都给都做好了,实现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E:
说明一下

其实子程序做除法是用的二进制做的,跟十进制的是一样的,下面我演示一下:
比如:85H÷12H(随便取的)算是8位除以8位吧,无符号,写成二进制为10000101B/00010010B
          __________
00010010 / 10000101
       -    10010
        ------------
       -     10010
        ------------
       -      10010
        ------------
具体的方法(用上例解释):先将被除数10000101左移,直到大于或等于除数10010,即移出部分为100001,记录移位次数6,商1,移出的被除数减去除数,用8减去移位次数保存,下面是循环,循环次数就是8-6=2,循环体为(被除数(包括前面移出的共两个8位二进制数)左移一位,判断高8位是否大于等于除数,小于则进位位清零,大于等于则置1,商带进位位左移)。最后被除数的高8位为余数,商和被除数可以公用一个寄存器。
16/16,16/8等其他的依此类推,只是循环次数多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