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疑问

楼主(2007-11-28):
请教"大虾们"
外部中断1低电平触发和外部中断1负边沿触发有什么区别??
怎么做仿真时,两个实验现象一样?
/******************************************/
外部中断1低电平触发是不是INT1为低电平触发;
而外部中断1负边沿触发是INT1为下降沿触发?!
但是本人觉得两者意思一样啊!
/*****************************************/
哪位高手能否解决偶心中的疑惑

网友A:
不一样啊。电平触发时,只要是低电平,你退出中断,它又

而下降沿触发则不然,只有下降那个边沿才会触发中断,一直保持低电平是不会触发中断的。

楼主:
~~~

理论上是.
不过仿真现象和理论分析结果不同.

网友A:
那也许你的仿真器不行

楼主:
~~~

谢谢啦,你真是一本参考书
以后关照关照,你QQ是多少?怎么联系?高手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QQ?看看我的个人信息吧...

网友B:
我顶

说的好啊,我顶.computer00大哥真牛,我要顶一下

网友C:
XX

听高手解析,可以把老板跟工作放在一边,呵呵.

网友D:
ls错呀

   学习与工作都是长期的,两者不分轻重,也没有主次之分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C:
虚心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