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时钟为什么走慢了?

楼主(2009-05-19):
我做一个电子时钟的程序时,晶振是12MHZ的,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定时50ms;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中断程序如下: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50mscnt++;
    if(t50mscnt==20)
    {
        t50mscnt=0;
        second++;
        if(second==60)
        {
            minute++;
            second=0;
            if(minute==60)
            {
                hour++;
                minute=0;
                if(hour==24) hour=0;
            }
        }
    }
}

为什么这样时间会走慢,一个小时要慢10多分钟吧。

网友A:
怎么没看到你对定时器的装载呢

网友A:
呵呵 定时器需要装载

而你没

网友B:
51单片机做时钟肯定会偏差的

装载初值也是必须的
但是要修正偏差却不太容易。

网友C:
呵呵,估计lz把装载定时常数那两句漏了

不过,只要是用软件重装定时常数,必然会慢的。因为在定时器溢出到你装载定时常数在这两者之间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而这段时间很难修正。
比较好的方法是用方式2自动重装(或者用52系列的T2自动重装),这样的话误差就全部取决于晶振了。但是一天差个几秒还是很正常的。

网友D:
没初值重装定时器为什么能跑?而且一小时只慢10分钟?

没想明白。。

网友E:
65536是长整形?够慢的

网友F:
定时中断服务中校正 51 timer0/1

#define    timerXclick    50000

.
.
.
    EA = 0; TRx = 0;
    TLx += -(timerXclick - 9);  //此行和下行的 -9 为标准51参数,某些单周期51会发生变化。
    THx = THx + (unsigned char) CY + (-(timerXclick - 9) >> 8);
    TRx = 1; EA = 1;
.
.
.

楼主:
嘿嘿 , 是没有重装初值,谢谢了

谢谢各位了,是没有重装初值,现在好了

网友G:
要想消除重装带来的误差,最好用自动装载的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