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裸奔也要带着操作系统思想裸奔

楼主(2009-05-19):
我程序一直都是**的,在**中发现了几个问题:
(1)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函数重入
其实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函数重入问题,在操作系统的多线程很常见。例如在主循环里调用了一个函数,而在中断服务中,你又一次调用了同样的函数。这样当主循环运行到该函数中时,一旦产生中断,则在中断里又再次调用该函数!而使得该子函数发生了重入,这时,尽管概率很低,但是很可能出错!

(2):当主函数与中断函数共享变量问题 (类似两个线程共享资源的问题)
当主函数与中断函数共用变量时,可能发生:
例如:当变量的其中一个字节读入到寄存器中时,发生中断,中断中改写了变量值。当中断返回时,变量的其他字节继续被读入到寄存器中,造成新旧字节组合错误。

这些问题感觉都很隐蔽,如果出现了,可能只能通过反汇编才能看到。个人感觉要有操作系统的思想,理解和避免这些问题就容易些了。

网友A:
基本上抢占多任务和开了N个中断差不多

网友B:
同意 看看大侠 有解决方案!

楼主:
谢谢穿裤子了!哈哈

补充一下我的解决方法:

(1):有两种方法解决 reentrant使函数重入,缺点堆栈,我喜欢另一种定义两个不同名字功能相同的函数。

(2):我直接用最原始的关中断,开中断(如果要保护的代码较少)

网友C:
是要带os思想的

不管怎么裸笨,os的思想都是有借鉴和知道意义的

网友D:
赞同

OS的消息队列,时间片等可以用到前后台系统中

网友E:
LZ的这些都是写程序要考虑的基本问题

操作系统下会有更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F:
好好的一个技术贴,被一个广告糟蹋了

网友G:
这个世界怎么有这样的SB ?

快赶上芙蓉了。。。

网友H:
问题是,那几个常年污染视线的,站方从没管过.

强烈建议删ID...

网友D:
前后台系统可以用消息队列

前后台系统可以用消息队列,去管理各功能模块的调度

网友I:
应该反过来说

操作系统比裸奔更关注这些

网友J:
我的第一贴

来21IC第一贴,献给侃单片机第一加酷贴

网友K:
顶zyboy

其实,冲突的问题不仅仅是裸奔里有,实际上 os 里更严重,这就是为什么要引入互锁,互斥,信号,写通,写回等等乱七八糟的概念。只是裸奔下完全由自己控制,很多时候有意无意的能够避开冲突的问题。

我顶你,不是因为冲突问题,而是“带着操作系统思想裸奔“去设计程序的结构,比如消息,事件驱动,状态机,时间片等等核心思想。

网友L:
程序写大;了,协调各种资源的时候,就很像在写操作系统

程序写大;了,协调各种资源的时候,就很像在写操作系统

网友M:
“我觉得裸奔也要带着操作系统思想裸奔”:“作系统”是

网友N:
re

第一个问题:把函数写成可重入函数
第二个问题:操作系统里有原子操作的理论,在使用变量为非单周期指令时候,先加一把锁

网友E:
其实OS也需要裸奔思想

什么信息都通过OS系统函数传递,效率太低...

网友O:
"裸"就是不穿衣服的意思

既便是不穿衣服也要想象身上穿了衣服,该摞胳膊挽袖子时动作还是要作,而且要作到位:要像意大利那位皇帝一样,想象自己的新衣服上钮扣的位置丝带的位置,这样才能穿出感觉来,哈哈哈

网友P:
这个可以“顶”!

不过楼主既然说是“裸奔”,版主就不宜给人穿“酷”子啦!呵呵

网友Q:
严重同意

其实就是简单的裸奔系统,都应该加入操作系统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