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点亮某一地址,其他地址也有亮的情况(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5-20):
使用HT1621驱动LCD,传送数据的时候都是先发101,再发6位地址,然后发4位数据。结果发现有几个地址会出现乱的情况。6位地址是30H的时候。数据设置全点亮,结果对应的那一组亮了,但是远在4CH的也亮了3段。点4C的时候3C的也亮。点3C的时候,却有正常。只有3C地址亮了。这是什么问题?以前用都没遇到过

网友A:
COM口短路或者搭焊

楼主:
谢谢回复

谢谢回复。不过我仔细看过,并没有短路的情况。其他段位都很正常。刚才仔细测了下。发现在点亮6E段的1B亮。点亮2E段的时候1B也跟着亮。但是单独点亮1B的时候只有1B亮。1B是属于COM3,6E属于COM2,2E属于COM2。如果是单纯的短路什么的不可能这样啊

楼主:
LCD有8个8.第一位8的每段为1A,1B,1C,1D,1E,1F.依次类推.

一组4个段,每组的地址都是唯一的才对是吗?

楼主:
高手来看看啊

他给我做了2个LED板,情况是一样的。排除硬件的问题,这可能是LCD屏幕的问题吗?还是软件那里有BUG?

网友A:
不要以LED的思想去思考LCD

在点亮6E段时1B亮。点亮2E段的时候1B也跟着亮。但是单独点亮1B的时候只有1B亮。

短路的时候这并非不可能

楼主:
不是短路。硬件重新量过还是没发现问题

仔细测量过了没有短路而且2块板的问题一样。。。

网友A:
那么就是某个该接COM的接到SEG,或者相反

楼主:
问题已经找出来。谢谢参与讨论

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原来是每次发完数据后只是把CS脚和数据脚置为了1。/WR没有置1,以至与乱显示和只能刷新一波再数据也无法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