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既有FLASH又有E2PROM,不理解,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7-11-29):
弱问:
上网查了许多相关的资料,ATMEL公司的89C52有FLASH,没有E2PROM
而STC单片机既有FLASH又有E2PROM,不理解,
FLASH和E2PROM在STC单片机中都是做什么用的呢?

请高人指点
谢谢

楼主:
如图

例如,STC89C52 既有8K的FLASH,又有2K的E2PROM,不理解啊,郁闷中…………

网友A:
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MCU中带FLASH和EEPROM的有很多啊.

当然STC里的EEPROM其实就是FLASH.

网友B:
一般用flash放程序

eeprom放数据

楼主:
请问jjg,如果相同的话

那FLASH放满了,能往E2PROM里面放吗?

那E2PROM放满了,能往FLASH里面放吗?

还有就是,我在编程的时候用刻意的去考虑这方面的区别吗,是不是只要考虑存储总空间就行了,谢谢!

网友C:
eeprom

可以单字节擦写,适合放少量数据。flash先整块擦除后再写入,单片机很少可以擦写flash部分除非ISP模式

网友D:
是姚在胡吹

网友E:
你就当8951里面整合了一片2402吧,

用来放少量数据的,比如校准字节什么的

网友F:
STC的EEPROM根本就是骗人瞎吹的,它所谓的EEPROM其实就是FLASH

真正的EEPROM可以单个字节不擦除直接修改,
真正的EEPROM每个字节至少是十万、百万次的寿命,字节间的寿命是不影响的
真正的EEPROM是和程序区完全分离的,完全不一样的结构

这些STC吹出来的“EEPROM”能做到吗???

宏晶以前代理美国的SST,后来仿照SST搞了个几乎一样的产品,还连名字都搞得几乎一样,

对于这个第二FALSH做的数据存储区,人家SST做存储器的老厂都只敢号称“Super Flash”,宏晶却敢吹成EEPROM...

网友G:
楼上的说的在理

stc这个假 eeprom 害的咱的步进电机都次记录数据时都要打个盹.
这点比AVR 及PIC 的做的差远啦

网友H:
好在俺早知道STC不是什么好东西

网友I:
lol

没发现什么毛病啊,用了2K BYTE 了  都没事

网友:
至于要省那点钱吗,一个铁电就几块钱的事情

网友J:
据说是个flash,

flash和eeprom在操作方式上差很多啊,

网友K:
用过,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

用过,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L:
如9楼徐所言

本来就是Flash,硬生生被忽悠成EEPROM,末了还不知道这个Flash的真正寿命有几次。

网友M:
如9楼所述,当面他也敢再吹呀---真是牛人~~~

网友N:
STC没有EEP,只有Flash

   EEPROM是纯属吹牛。他在手册里写“如果每个扇区只用1字节”就是真正的EEPROM,并建议大家这样使用...
   这样也好,天下所有的Flash,都可以叫做EEPROM了

网友O:
STC

本来还可以,就是吹得太过分了。如果实事求是一点,DATASHEET写的严谨一点,老姚谦虚一点,那么STC今天的形象就会好得多,销量也一定会大得多。

胡吹的结果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令人反感,自毁形象。他的那一套促销语言用来在地摊上卖卖服装鞋袜之类可能还是蛮奏效的,可是拿来在工程师们面前卖单片机那可就是搞错对象了,岂有不臭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