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单片机与十几个从单片机双向通信,该用什么总线?

楼主(2007-11-29):
通信速度要求不是很高,该用什么总线结构呢?

网友A:
485,CAN,profile bus

这些都可以

最简单,最容易实现的是 485

我最熟悉的也是485.呵呵

网友B:
串口,主从方式,

楼主:
如果用串口的话,主机发送端要用什么驱动器?

如果用串口的话,主机发送端要用什么驱动器来驱动十几个负载?
主机接收时用线与方式?

网友C:
dd

可以用三极管射极跟随器

网友A:
RS485

用RS485啊

用RS232可不行哦。

你要总线要挂10几个的话,用RS485比较好。

硬件也不要用什么主从机的设置,你软件处理好就可以了。

不过注意只有一个是主机。

其他的都是从机就OK了。

楼主:
忘了说了,是同一机壳内,电路板间通信,

网友B:
驱动处理的好,直接用串口就行,

想速度快可以用hdlc,

网友D:
驱动器型号

485半双工用75176,MAX30XX,MAX485,等等很多。

要是不在乎成本,性能最好的是IA8044,Intel8344的代用品,HDLC协议通信控制器,硬件自动执行......近来突然涌进中国市场,到处有卖的。

网友E:
同一个机器内部,那更应该用485了,线路一长,不用差分是

很难保证传输质量的。

短距离内很多485驱动器实现几M的速率都没问题。

网友F:
"忘了说了,是同一机壳内,电路板间通信,"

这个是 IIC 干的! 机件用 485,422,232,can 均可,协议要学习成熟的

网友G:
基本的主从结构,很简单啊,自己根据可靠性、成本要求考

网友H:
同一机壳内这么多单片机?

网友I:
建议用232

i2c虽然合适点,但是看你的单片机带不带硬件i2c接口。
但是一般是带232的,这么短的距离用什么485?你随便找个书看看usart的多机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J:
那就用TTL电平方式的232

将主机的TXD与所有的从机的RXD连接,RXD与TXD连接.

注意上拉和总线驱动问题.

协议模拟I2C,内带给从机的"地址"和"方向".

网友K:
请教emailli:

485通信一般是不是要用LVC123V做信号整形呀?
见某公司的485通信板子五花八门,但都少不了LVC123A,LBC180以及光藕。
RS232不都直接连接的吗,485干吗还要整形,是否冗余?

网友A:
如果用了光耦是为了隔离

用光耦等乱起八糟的东西的时候。

目的是为了隔离了

可以预见:这样的电路板肯定不是板内通信了。

如果线拉出去很远,很容易受到干扰,如果不隔离,动不动就让你程序死机,硬件起火。

呵呵。

网友L:
17楼的方法最方便

建议采用

网友M:
hotpower

17楼: 那就用TTL电平方式的232

将主机的TXD与所有的从机的RXD连接,RXD与TXD连接.

注意上拉和总线驱动问题.

协议模拟I2C,内带给从机的"地址"和"方向".

 ~~~~~~~~~~~~~~~~~~~~~~~~~~~~~~~~~~~~~~~~~~~~~~~~~~~~~~~~
"将主机的TXD与所有的从机的RXD连接,RXD与TXD连接."这样不可以吧???从机 的TXD有高有低,TTL短路了啊.这里不能线与吧.

~~~~~~~~~~~~~~~~~~~~~~~~~~~~~~~~~~~~~~~~~~~~
注意上拉和总线驱动问题.
协议模拟I2C,内带给从机的"地址"和"方向".啥意思啊? 多指教哈.

网友B:
to 楼上,

加个二极管不就是线与了,当然还要加上拉,
网上有现成的图,自己找找,

网友J:
俺总认为是SMBus总线不错

网友N:
用UART

就用单片机自带的串口,主从通信模式

网友O:
re

跟在3M后面发贴,而且是在这个版,要抓图纪念了

网友P:
呵呵,还是用I2C吧

我做过一主四从的,用I2C通信(模拟I2C方式),很稳定

网友O:
距离近I2C,远485

楼主:
单片机还没选定,请大家推荐一下,

51或增强型51单片机,
加密性能好的,
NXP的增强型51系列和C8051F,哪个加密性能好?
计划如果选的单片机上有 I2C 就用 I2C ,如果没有,就用TTL串口一主多从,

网友B:
楼上的做法,我们用过1带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