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看一下,这个要求如何编程序(思路)

楼主(2009-05-21):
    请大侠指点一下编程思路和程序结构,谢谢了。现在想不清楚该用什么程序结构来完成这个功能。

  帮忙看一下,如何编程序(思路)。
       时间“分钟”的设定:按下按键M后,再按下数字键0~⑨则可设定分钟的十位;十位确定后,先按下 / 按键切换到分钟的个位设定,再按下数字键0~⑨则可设定分钟的个位并且显示1的DS4、DS3、 DS2和DS1显示设定的数值,数值的范围是0~99。
时间“秒”的设定:按下按键S后,再按下数字键0~⑨则可设定时间秒的十位;十位确定后,先按下 / 按键切换到秒的个位设定,再按下数字键0~⑨则可设定分钟的个位并且显示1的DS4、DS3、 DS2和DS1显示设定的数值,数值的范围是0~59。
       注意:按键M和按键S没有先后顺序,即哪一个先按下,哪一个就先设定,并且可以反复交替按下。即先按下按键M后按下按键S之后,还可再次按下按键M重新设定时间的分钟

网友A:
你自己想

你自己想.

只要是试过3个结构设计了以后自然就明了了.
这么多字,看完都是难事

网友B:
自己想想,想不出九看看书,这么简单的东西

这么简单的东西,完全是自己不动脑子,或者是嫌麻烦,人机交互这东西不难,一般比较繁

网友C:
状态机

列出状态机的状态转移表

网友D:
呵呵 按键程序对新手还是有点麻烦的

如果用汇编 那就更麻烦了.
编程前如果思路不清,那一定要画流程图,把思路理清楚.

网友E:
我以前用IF()ELSE

我只会用if()...else....现感觉不好,想用状态机,但不知怎么弄。
哪位好心发给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