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45DB041D Flash 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7-11-29):
使用的芯片:MSP4301491
flash 芯片 : AT45DB041D
采用三线制spi,方式进行读写 。
使用整页的方式,先从flash芯片中将某一页(264byte)读到430中,修改过之后,又重新写回到BUFFER1中,然后将buffer1中的数据写到某一页中,最后将数据又读出来做比较。。

整个过程,只是一个测试的过程,但是,唯独只有前四个字节的数据会出问题。

测试中,但是,还没测出来,各位大侠,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A:
!!

是不是你前4个字节没有修改?? ?

从第5个字节开始写的? 那么数就是BUF中的随即数.

楼主:
谢谢。。

原来在页读取的时候,还要在发四个字节的无用数据。。

谢谢二楼了。。

网友B(2009-09-30):
能参考一下你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