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CU测交流电的电压?

楼主(2007-11-29):
我有以下方案,但都有不理想的地方:
1。过零点后5mS采样一次峰值
   好处资源占用少,但若频率有偏差或波形失真大时测不准。

2。在过零点检测电路两次上升(或下降)沿间采样N次,求出平均值,再换算成有效值
    好处是得到的数据没干扰时很稳定,但在过零点附近有毛刺时数据就乱了。

3。 连续在100mS采样200点以上计算
    好处是抗干扰强,但即使恒定输入,但采样后的计算结果会有1%-2%左右的波动。

    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拿出来分享下?

楼主:
补充第3

如果增加采样时间和点数,结果会很好, 但出结果太慢。

网友A:
我也正考虑呢

万用表的电路--RC--》RC 后进行AD  但必然相应速度慢
你提的这个好像也不错的办法。!

有进展还望留言再此。

网友B:
算法问题,去搜索“十种数字滤波方法”

网友A:
呵呵 搜到了 ,谢 XWJ

看了XWJ 的两个鸟~ 再请教一个问题:

   咋自然界都是公的漂亮,唯独人是母的漂亮呢?

不解中,   搜哪个关键字? 反正10种滤波器算法里我看找不到答案~

网友C:
re

30MS内采样N次,求得Vpp,共求16个Vpp,排序,取中间 8个求平均。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

6楼雪松兄俺久闻大名,现在还在上海吧!

您的方法不错,得到的数据会很稳定;但在波形切顶时似乎无法得到有效值,还有每得到一个数据大约要500mS,似乎太长了。

楼主:
是不是这些算法? 俺还没找到合用的。

 1、限副滤波
/*  A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value为有效值,new_value为当前采样值
   滤波程序返回有效的实际值  */
#define A 1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if ( ( new_value - value > A ) || ( value - new_value > A )
     return value;
  return new_value;

2、中位值滤波法
/*  N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排序采用冒泡法*/
#define N  11

char filter()

  char value_buf[N];
  char count,i,j,temp;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1)/2];
}

3、算术平均滤波法
/*
*/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int  sum = 0;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sum + = get_ad();
     delay();
  }
  return (char)(sum/N);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
*/
#define N 12

char value_buf[N];
char i=0;

char filter()

  char count;
  int  sum=0;
  value_buf[i++] = get_ad();
  if ( i == N )   i = 0;
  for ( 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
  return (char)(sum/N);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
*/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char count,i,j;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for(count=1;count<N-1;count++)
     sum += value[count];
  return (char)(sum/(N-2));

6、限幅平均滤波法
/*
*/
略 参考子程序1、3

7、一阶滞后滤波法
/* 为加快程序处理速度假定基数为100,a=0~100 */

#define a 5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return (100-a)*value + a*new_value;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 coe数组为加权系数表,存在程序存储区。*/

#define N 12

char code coe[N] = {1,2,3,4,5,6,7,8,9,10,11,12};
char code sum_coe = 1+2+3+4+5+6+7+8+9+10+11+12;

char filter()

  char count;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coe[count];
  return (char)(sum/sum_coe);

9、消抖滤波法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char count=0;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while (value !=new_value);
  {
     count++;
     if (count>=N)   return new_value;
      delay();
     new_value = get_ad();
  }
  return value;

楼主:
可能俺没说清,准备做个交流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