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PK,500K脉冲,2RMB以下,还可以做其他事情

楼主(2009-05-21):
最近听有客人说,为了产生一个500KHZ的频率,专门使用了一个MCU.
我要PK的是,使用2RMB以下的MCU,产生一个500KHZ的频率,还可以做其他如红外接收, PWM产生器等功能.
请能够做的都列出来吧,哈哈.

网友A:
无聊的人越来越多了

网友B:
哇,三楼正解

网友C:
用算指令的方法

用算指令的方法产生500K脉冲,用汇编做,根据系统时钟频率来决定执行多少个指令后对IO口做取反操作。

这样说同意吗?

网友D:
2元以下cpu不用

这种几块钱所谓功能强大的山寨cpu......
没法pk.

网友E:
你主机里的DRAM也是大厂做的山寨货来的

  在韩棒子以前的DRAM工艺有三十步,工作寿命可超过三十年,棒子后简化为十来步,工作寿命只剩下十年了,从此后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标称寿命十年,是为山寨起始。
  把你的破山寨主机扔了吧,一定要正版的用!

楼主:
山寨,正版?

2RMB以下就是山寨,非正版,看样子是学生或者刚出茅房.
SONIX, EMC, HOLTEK,甚至包含PIC,难道这些都是山寨,非正版的MCU.
一定要8031+RAM芯片+ROM芯片才是所谓的正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