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电路中电容的作用

楼主(2009-05-21):
    请教下该电路中,上面那个极性电容的作用。还有左边那个二级管的作用

网友A:
应该是51的复位电路

不过确实设计的很糟糕

楼主:
RE

    不是的,不是复位电路来的。

网友B:
是按键吧

网友C:
应该不是复位电路

网友A:
按键电路也很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