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NRZI编码的抗干扰性比较强?!

楼主(2009-05-22):
如题,请高人论证一下为何有这样的结论,我想了一会没有找到什么证据。

网友A:
NRZI给出了自同步(1),和抗干扰性没啥关系。

楼主:
我在NET上转了一会,看到大量的帖子说

NRZI编码的抗干扰性比较强,思索之下无解,特来求教。

网友B:
使用这种格式易于实现编译码,应该是为了减小逻辑器件的

网友C:
自认为是这样。望指正。

NRZI的自同步是利用(传输)脉冲的跳变边缘,还要取决于跳变沿之后的电平有效宽度。

1、NRZI码的接收端必定是经过数字锁相环DPLL的,数字锁相环总是以8倍波特率的频率监视输入电平,短于4个采样周期的脉冲被认为是干扰。——这对接收到的“0”脉冲宽度设定了下限。

注意最后一句话。

在相同比特率下,各编码方案中,应该是NRZI码波特率最高吧?也就是说,它的数字锁相环的内部时钟频率可以做的比其他编码方案更高,根据上面,干扰脉宽下限是4个采样周期,频率越高,这个宽度越窄,对吧。对其他编码方案来说,信号脉冲宽度下限太窄就与干扰分辨不清了。但是NRZI码借助锁相环技术至少可以把0脉冲检测宽度下限做到再低一倍。

这是不是相对抗干扰度高?概念上好像是NRZI码的传输中时钟成分少,接收方锁相环自时钟(封闭不受干扰)利用的多。

举例:如果采用曼彻斯特码传输波特率为1M baud,那么采用NRZI码传输波特率可以达到2M baud。

网友C:
看来俺一帮学生花时间帮了LZ, 还帮差了。

连个谢字都没有?

还把学长贬了一顿。

是不是有点....

楼主:
晕,俺啥时候把谁谁谁怎么了?

没有回帖表达感谢的原因是因为我还没看懂,还在看书研究中,俺以前没摸过类似的东西,最近白拣了一本书,所以就翻着看了哦。

呵呵,你总不是为了图我一句感谢才回帖的把?

如果是这样,那我确实非的感谢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D:
叶工的疑虑绝不是多余的

在同等的测试条件下,归零码的抗干扰能力强于不归零码。

因为归零码的每个bit都有跳变
一个典型的就是用PWM传输数字信号,低于50%占空比是0,高于50%占空比是1,
我们为了程序的实现,比如用25%的占空比表示0,75%的占空比表示1
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占用的带宽是多少,波特率的4倍啊
为了可靠的传输,我们设计的带宽要再double一次(根据那个非常newB的定律)。
也就是说我们为了传输1Mbps的数据,要设计8M的带宽,蛮浪费的吧
我们获得的好处是,始终每个bit都在同步,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用的是RC震荡有30%的误差了,甚至双方的时钟有非常大的差异也不怕,因为没有任何的误差积累,只要处理好一个bit内就够了。

而不归零码,我们见得比较多的是UART和USB
UART的波形,多数电工都研究过,尤其是软件模拟串口,肯定要吃透。
就是低电平表示0,高电平表示1(起始位和停止位的问题,咱们暂且按下不提)
我们要获得1Mbps的,只要设计2M的带宽就够用了。
这个时候,如果收发双方的时钟有偏差导致的误差,会随着bit传输数量的增加而累积。
我们获得的好处是,用小的带宽获得比归零码同样传输速度。
缺点就是误差的积累着真TMD是个麻烦

对不归零码而言,这时候就有个群同步的问题,就是至少要在N个bit的传输间隔
进行时钟同步一次,否则bit序列导致的误差积累谁也受不了啊,
那可是1个ppm的误差,传输1Mbit后,就彻底完蛋了,实际上会更提前over掉。

UART采用的是,8bit一同步,起始位会让接收方向发送方同步,而停止位纯粹是为了能正确识别起始位而设计的。
这样误差再积累,也不会积累超过8倍,我们的设计误差只要在容忍误差的1/8之内就能保证整个字节的收发。

USB的不归零码,用差分信号,是0跳1不跳,但在一个bit的内部是不跳的,所以他是不归零码。
那怎么完成这个群同步的呢。
显然如果传送的数据是0,那么一直在跳,接收方的同步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有N个bit是1,那不是一个保持某个电平,时间一长,接收方就内分泌失调了不是。
做USB协议的那帮大佬显然比我们提前想到了,就要求6个1你比须插个0,这是王八的屁股--规定。
那这样,最多6个bit就能同步一次,误差的积累,最多是6倍了。
所以说USB传输的群同步,群的大小实际是变化的,不像UART是固定8个。

扯这么多,自己心里也不是太有把握,俺也不是通讯科班出身,算是对归零和不归零的山寨解释,大家凑合着理解吧。

网友D:
再补充一小撮

“在同等的测试条件下,归零码的抗干扰能力强于不归零码”这个话也挺拗口的,我想说的是,归零码因为同时携带时钟和数据,同步是非常easy的事情,对软硬件要求低。

还有那个1-wire也挺**的,归零和不归零的混血儿。
我没怎用过,谁有兴趣的话,可以写一点贴上来大家分享下。

网友E:
楼上写的好

网友C:
McuPlayer讲得方法通俗易懂。

网络适配器上用的是NRZI编码,跳变很少,“1变0不变”。另一种技术。接收端必须使用数字锁相环来解码。

yewuyi:“呵呵,你总不是为了图我一句感谢才回帖的把?”

呵呵,;论坛上一个回帖能交一个朋友。如果对朋友的帖子没有响应,是不是有意忽视朋友?如果再把朋友的朋友骂几句,...俺回帖助你是自找无缘无故的仇恨?

讲一件有趣的事情:国内对NRZI和DPLL编码解码研究较深的,恰恰是学长wxj1952。都研究到国外去了。这真是上天降临的一件humorous故事。怎么那么巧合?(当然yewuyi是自信的人,一定要自己研究,不依靠任何人。可以理解。——有才能的人都是孤僻的。)

总结了一下,俺还真是98%的帮助帖都得到回谢的。并由此交了一堆朋友。
反之,他人给予俺的“求助帖”帮助俺更是100%的感谢,并将联系信息一一记录在簿。由此各个专业的朋友都有一堆,遇到任何专业问题,游刃有余,随时可以找相关专业朋友通讯求教。(当然是互相的。)
    ——两种行为方式,咱不是人才。只能多依靠朋友互相帮忙。

例如NRZI以及DPLL,这些网络适配器上都做好了,配置一下相应寄存器就行了,并不要求用户去懂得DPLL 硬件如何解码,用硬件搭一个DPLL绝非容易之事。尽管书上有详细电路。芯片有卖的,会用就行。

举例:某单片机内嵌网络适配器里的配置寄存器,8位,其中一位:NRZI,设置为“1”通信为NRZI编码,为“0”,选NRZ原码。——当然配置了NRZI,内部DPLL就自动起作用了,可以配置8/16倍时钟频率。NRZ原码当然断开锁相环电路。

楼主:
哎,俺不研究这个东西,

只是看书的时候看到这一句话,不甚理解就上来问一问罢了。

呵呵,我发现冷漠思想很复杂,而且是过于复杂。。。

俺好象除了比较痛恨发广告的以外,好象还没仇恨过谁?!

网友D:
代沟

不是有人说了吗,大一和大二都有代沟,更何况70后和80后

承认这种代沟的存在,然后再去沟通,很多郁闷是没必要的。

楼主:
呵呵,我和他没有任何过节。

只是看那1952特喜欢作秀,这也正好是芙蓉JJ的性格。。。

也许有贬的意思,但似乎说不上抬高自己把?!

有问题提问题,有道理讲道理,特惧那种绕弯子显摆的讨论问题的态度,如此而已。。。

呵呵,冷漠不会就是1952真身把?!

哈哈,我看你这个学长似乎也传染了一点这个作风给你了。。。

楼主:
~~

-------------------
再讲个幽默:
我们单位有一位,特有领导欲望,什么也不是。却经常给国务院/总理写万言书,“建议总理......”

在我们面前总是拍案而起的样:“中国要是按照我提议的去做,早就赶超美国了。......”

“总理怎么就看不见想不到呢......”

不行,我还得写提议.....

一般公司里不也常有个别总喜欢向董事长提建议的人么,“董事长如果采纳我的建议,公司肯定.....”他比董事长还高明。

-------------------------------

这些只有那心智不成熟的小P孩才能干出来的事情,说白了,就是个愣头青。。。

网友C:
请教8楼 McuPlayer 大侠

 McuPlayer 一直是俺敬重的高手。看了8楼的帖子以后,有些疑问请教。如若说的不对请大师斧正训导。

8楼开讲了这么多通俗易懂的原理,能不能告诉俺您讲的编码是什么名字?用在什么地方的?

您讲的显然不是LZ问的NRZI编码。

NRZI编码是对发送方要求简单,对接收方要求复杂的一种不完全时钟编码方式。(概念上大概如此)接收方的技术包含有:DPLL,同步检测,零插入技术,成帧.....,是IBM首先用在SDLC协议中的,以比特位同步通信方式(比字符异步通信方式复杂得多的另一种通信方式。)。

那么您讲的是什么编码,显然不是同一种编码技术。

不吝赐教。

网友A:
一个NRZI竟扯出这么多“蛋蛋”。

楼主:
呵呵,我也甚感搞笑。。。

看来需要学HOTPOWER来个自毁帖逃跑走人。。。

网友D:
怎么现在这么流行组团

动辄我老师,我学长的,拉来助阵,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论坛本是讨论的平台,以开拓自己在技术视角和思考的视野。

网友C:
16楼说的极是。

“这些只有那心智不成熟的小P孩才能干出来的事情,说白了,就是个愣头青。。。”

俺冷漠也认为说的极是。俺单位那位不是什么小P孩,年龄奔四了。

俺那天差点拍案而起:“建议站长.....
幸亏及时想起自己是谁了。

网友D:
to 17楼

看看USB/UART/1-Wire总线吧,抓住其中任何一个彻底吃透,你就明白我所说的这些都是毛毛雨了。
俺没有读过多少书,只是在劳动中总结出来的一点认识而已,要不怎么说是“山寨解释”呢。

网友D:
to 小叶

那帮写**,或者是“科普”性的**,或者是为了发Paper而发Paper的。
一定要学会甄别,否则浪费自己精力不算,万一走火入魔岂不悔恨一生。

===========原帖引用=========================
我在NET上转了一会,看到大量的帖子说
NRZI编码的抗干扰性比较强,思索之下无解,特来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