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单片机和严重的问题

楼主(2009-05-23):
我在做一个用18b20测量水温,并通过串口把数据传送给电脑上位机进行显示,用的51单片机。现在的问题是不接串口,把18b20泡在水里,单片机显示的温度正常;接串口,不把18b20泡水里,单片机和上位机都显示正常;但一旦同时接串口,把18b20泡水里,就单片机显示和上位机显示都不正常了,现象是我每400ms测量一次温度并显示,而单片机和上位机显示的都是40,xx,40,xx....显示40都是正常的,XX大多数时候都是00或者十几,也就是说一下子正常一下子不正常。电路时没问题的,单片机和上位机的通信也是没问题的,18b20的程序也是没问题,那问题是出在哪里了呢?我觉得我的串口好像有点漏电,用数字万能表交流档测有十几二十伏,水也是。主机箱已经接地了的。

网友A(2009-06-25):
光隔离

用485+光隔离

网友B:
一直搞不懂电脑为什么会带电。

哪位路过的高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C:
哦,你只要把电源线拔了,就保证不会漏电了:-)

网友D:
机箱电源有感应电。

网友E:
应该是电脑电源接地不良

网友F:
估计是干扰影响的!

     建议分析一下你所谓的40、xx中xx出现的真正原因。xx可能是由于干扰在发送串口数据的时候出现的,但可能性不大,毕竟你能收到完整的XX.另一方面可能就是你在插上电脑的串口时,串口的地和你的板子地线接通了。从而影响了你18B20在测量时出现干扰,而产生的xx。那么试着改程序,在两者都接的时候,不是把检测到的数据发给电脑com口,而是直接向电脑COM口发送常数,看看是不是还会出现XX.
     先找到xx是怎么产生的,2楼朋友出的方法还是可以的,不过RS232接口改RS485接口也比较麻烦。还有就是本人没有通过两个RS232-RS485口转换器把两个RS232接口的设备成功连通过。你可以试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