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个程序

楼主(2009-05-23):
    发现有这条指令CLR 11H,不知道这个指令有没效?以前没用过,书上也没发现有

网友A:
谁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B:
re

51 的话CLR 11H 就是 CLR  22H.1
11H 位于20h-2fh 可位寻址~

网友C:
肯定可以的

位变量也要有地址的嘛

网友D:
赞同楼上的意见

赞同楼上的意见,就是把22H的第1bit清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