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1-30):
ck, ui, rc, FOR, se
void  LS74595(uint8 dat)
{
   uint8 i;
   RCK_L();
   for(i=0;i<8;i++)
   {
     SCK_L();
     if((dat & 0x80)!=0)
     {SI_H();}
     else
     {SI_L();}
     dat<<=1;
     SCK_H();
    }
    RCK_H();
}这是595的串入并出程序.请问一下,上面程序哪里出错了?运行时老是出错,到底该怎么改

网友A:
源码太少了

源码少了点,这是看不出问题的.
将下面的这两句对换看行不dat<<=1;
                        SCK_H();

网友B:
不像此程序的问题

你还是从其他方面下手,找一找问题。
1. 传参是否正确。
2. 是不是中间有变量被中断打断。
3. 电路是不是工作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