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LCD+触摸屏碰上不少问题,望路过的各位能施以援手

楼主(2009-05-24):
    对象:8" 640×480 TFT LCD,RGB数据线共18根,带触摸屏(用这个屏主要原因是便宜),因为这个LCD不带控制器,所以就自己做了,但别说LCD控制器了,连CPLD/FPGA都没上...直接MCU驱动控制信号(STM32,GPIO翻转速度18MHz),可谓省到无极限...其中效果不好不要紧,只要【开机画面鲜活】,进系统之后即使是黑白界面都行..
    目前处在原理图设计阶段,初步的想法——控制信号直接连GPIO,控制色彩的数据线共18根,充分利用的话速度上有些浪费,考虑到人眼对绿色比较敏感,所以就拿红色及蓝色的D0及D1分别连一起了,这样红5+绿6+蓝5正好16位宽度,之后自然是通过片内AD控制8线电阻式触摸屏获取输入,然后由通讯部分向下位机发送命令+数据帧达到控制的目的。
    然后就是碰上的些问题了...
    (1)TFT LCD的时序图中,帧/行扫描信号,都需要段时间保持“0”电平,这个时间在以前CRT显示器中应该是电子枪移动所需要的延时,那么既然是LCD,且【不需要兼容VGA信号】,那么这段延时是否还有意义呢?
    (2)按如此方式控制LCD的话,如果我要刷新屏幕中的一小块地方(比如第100行到第200行填成红色),能否先发送99个行扫描信号(为了快速跳过这99行),这段时间不发送任何数据且使能端一直为“失能”,然后发送100行有效数据?这样的话前99行留在屏幕上的内容会被覆盖掉么?该问题总结下就是【不带控制器的LCD能否局部刷新显示】?
    (3)屏上自带的触摸屏有下面几个信号:yL、yLref、yUref、yU、xR、xL、xLref、xRref,我打算将xR和xL接上独立一路LDO输出的2.55V电压,yL和yU接地,并【将此2.55V作为AD参考电压】。yLref、yUref、xRref、xLref都接入AD输入端,那么AD基准源精度可以不用考虑太多,毕竟这个基准源和触摸屏供电可是同一个2.55V,要漂也是大家一起漂,那么如此应用是否可行?另外我参考别人的设计时发现xR、xL、yL、yU这四个脚均有IO口通过三极管控制电源输入,这又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傻了。。

搞那么复杂干什么..
一个STM32去搞屏,还做不做其他的了。。
用个外部LCDC,solo和epson有很多

楼主:
还确实没其他事情做了...

    这个系统主要任务就是个设置数据用的上位机,本来确实想用外部LCDC,但考虑到成本(这个是重点)及加工难度...没办法就全扔给STM32了,反正图片不必“动起来”,所以不需要【一秒多少FPS】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