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单片机做的电子钟,11.0592晶振,约三分钟就慢1秒!

楼主(2007-12-01):
有什么好法子较准它呢?

需要加大晶振旁边的那两个瓷片电容? 还是减小呢?

程序上可有好的调校办法呢?

谢谢!

网友A:
每隔三分钟加1快一秒。定时器初始值那里不能再改了吗?

楼主:
定时器初始值应该去改.

不过,这样能改到比如说一个月误差只一秒或更少吗?
程序上除了定时,有一些语句也占用了时间的啊.

网友A:
首先要定时器上改,改到最小,然后再做其它的修正。

楼主:
请问computer00,把单片机电子钟程序若能理解得很透,

那么单片机的水平是不是就可以说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了呢?
或者说也不过是刚刚起步而已.

我现在多是在网上下载程序来看,做试验板试的.

网友B:
这是程序问题

网友C:
回LS:可以说是真的入门了,否则只是个门外汉

网友D:
我认为是LZ的定时中断问题~~~

网友E:
我还是门外汉

网友F: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一般都是在定时中断里给个变量累加,
就把定时器初始值变小(中断周期变大),变量累加值改小,即可!

网友G:
我做的电子钟很准呀.

我用8032做的电子钟走了一个星期了,还是和电视上显示的时间一致!没加修正程序.倒是我家电子表差了好几秒.

网友H:
呵呵,ls 的我每次把你看成了 小x1952,

老x太出名了

网友D:
自动装载,不要在定时中断里修改TH/TL

如果是11.0592晶振的问题,那么必须修正!!!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13661/message.aspx

网友I:
晶体频率不对,用32768的,才能整除

网友J:
楼主用12MHz的晶振吧

那么大的误差肯定是程序问题,改电容是改不过来的

网友K:
偶用4M时钟24小时下来误差也不到一秒

其实在查询或中断中只读定时器误差就完全取决你所用时钟的误差!用普通4M精度也不错.

楼主:
是不是用这个11.0592MHz晶振的原因呢?

12/11.0592=1.085us.
最终导致了误差的产生和累积.

程序里用的是模式1. (是LCD显示的,网上下载的程序)

我以前做过一个(是LED显示的,网上下载的程序),用的是12MHz的晶振,就很准的啊!!!

网友L:
自动重装载,整数倍时钟,中断优先级最高

网友M:
我顶

我也是一个新手,我对单片机的研究也有一段时间了,可是也很难做到误差很小啊。

网友B:
晶振频率不是问题,关键是PPM

楼主:
ayb_ice,什么是PPM啊?

PPM?
程序......?

网友B:
百万分之一

网友N:
用一个时钟芯片不就行了么

网友O:
11.0592MHz晶振一样

是不是用这个11.0592MHz晶振的原因呢?

12/11.0592=1.085us.
最终导致了误差的产生和累积.

程序里用的是模式1. (是LCD显示的,网上下载的程序)

我以前做过一个(是LED显示的,网上下载的程序),用的是12MHz的晶振,就很准的啊!!!

不对,用11.0592M的晶体时钟一样很准,条件是必须是5的倍数,看:
// 单片机执行一条指令所需要的时钟周期数 (6或12)
// 在此使用的是AT89C52芯片,每个机器周期=12*时钟周期
#define OSC_PER_INST (12)

// 晶体为11.0592M或22.1184M
//#define OSC_FREQ (11059200UL)
#define OSC_FREQ (22118400UL)

// 创建可移植的硬件定时溢出
// 此处定时溢出(TIMEROUT必须等于5或是5的倍数)
#define    TIMEROUT (5)    // 单位是毫秒(最小基数是5)
#define PRELOAD_mS (65536 - (TIMEROUT * OSC_FREQ) / (OSC_PER_INST * 1000))
// 当晶体是11.0592M或是其倍数是,定时器低位自动装载
#define PRELOAD_mS_H (PRELOAD_mS /256)

注意: 要用定时器低位自动装载或T2的高低位自动装载.好像论坛上有一个贴就是讨论时钟误差的问题的,上面的代码我就是受到它的启发定成的.关于定时器误的问题.hotpower 和 所长都有说过,LZ存细找找看.

例:
/*--------------------------------------------------------------------------------*-

    MAIN.H (V1.1)

    项目头文件 (Project Header)

-*---------------------------------------------------------------------------------*/

/*
* Copyright (c) 2006,wsl于深圳xxxx硬件工程部
* All rights reserved

* 文件名称: main.h
* 文件标识: 项目头文件(Project Header)
* 摘     要: 包含控制器类型,振荡器的频率,执行一条指令
*             所需要的振荡器的周期数,公共的数据类型,
*             及定义中断向量值.

* 当前版本: 1.1             * 取代版本:
* 作     者:              * 原作者  : Michael J.Pont
* 完成日期: 2006-09-14         * 完成日期:
**********************************************************************************/

#ifndef    _MAIM_H        //防止main.h被重复引用
#define _MAIN_H

/**********************************************************************************/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fndef NULL
#define NULL ((void *) 0L)        /*Stdlib.h and String.h already include NULL */
#endif
//---------------------------------------------------------------------------------
// 每个项目都要修改这一段
//---------------------------------------------------------------------------------
// 控制器类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C12C5410AD.H"
/**********************************************************************************/
// 单片机执行一条指令所需要的时钟周期数 (6或12)
// 在此使用的是AT89C52芯片,每个机器周期=12*时钟周期
#define OSC_PER_INST (12)

// 晶体为11.0592M或22.1184M
//#define OSC_FREQ (11059200UL)
#define OSC_FREQ (22118400UL)

// 创建可移植的硬件定时溢出
// 此处定时溢出(TIMEROUT必须等于5或是5的倍数)
#define    TIMEROUT (5)    // 单位是毫秒(最小基数是5)
#define PRELOAD_mS (65536 - (TIMEROUT * OSC_FREQ) / (OSC_PER_INST * 1000))
// 当晶体是11.0592M或是其倍数是,定时器低位自动装载
#define PRELOAD_mS_H (PRELOAD_mS /256)

/***************************************************************************************/
//---------------------------------------------------------
// 以下部分不需要修改
//---------------------------------------------------------
// 杂项宏定义
#ifndef TRUE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FALSE)
#endif

#define INT_EA    EA
#define INT_ET2    ET2
#define INT_ES    ES
#define INT_ET1    ET1
#define INT_EX1    EX1
#define INT_ET0    ET0
#define INT_EX0    EX0

#define INTERRUPT_ENABLE()        INT_EA = TRUE        /*开总中断标志位*/
#define INTERRUPT_DISABLE()        INT_EA = FALSE        /*禁止所有中断*/
#define INTERRUPT_GET()            INT_EA                /*读中断*/
#define INTERRUPT_SET(bit)        INT_EA = (bit)        /* 设置中断,即EA = 0或1 */

#define SETBIT(A,B)        (A |= 1 << (B))                  /*A=Register, B=Bitnumber (7..0)*/
#define RESETBIT(A,B)     (A &= ~(1 << (B)))          /*A=Register, B=Bitnumber (7..0)*/
#define GETBIT(A,B)           ((A >> B) & 0x01)

#endif

/*---------------------------------------------------------*-
  --------------------NED OF FILE--------------------------
-*---------------------------------------------------------*/

/*--------------------------------------------------------------------*-

    SysTick.C (V1.00)

    这里是系统的时标.

-*---------------------------------------------------------------------*/

/*
* Copyright (c) 2007
* All rights reserved

* 文件名称: SysTick.C
* 文件标识:
* 摘     要: 系统的时标(20mS)

* 当前版本: 1.0         * 取代版本:
* 作     者:          * 原作者  :
* 完成日期: 2007-07-31     * 完成日期:
************************************************************************/

#include "LCD_Dis.h"
#include "SysTick.h"

// 串行口发送
unsigned char Txd_Buffer[MAX_TRANSMIT_LENGTH];
unsigned char data Txd_Counter;                        // 串行口要发送的字节数
bit Sendit;                                            // 串口发送状态. 0 发送中, 1 发送完毕

unsigned char G_speek = 0;
unsigned char dot = 8;

// 私有函数
static void serial_transmit(unsigned char *pBuffer,unsigned char number,unsigned char MaxLen);

/*---------------------------------------------------------*-
* 函数名称: T0_TICK_INIT()
* 入     口: xx
* 出     口: xx
* 函数功能: T0初始化

* 说     明: 为了时标的准确性,系统采用T0模式1,16位加载模式.
*             将T0的低位计数器设计为自动加载.
*
* 当前版本: 1.0         * 取代版本:
* 作     者:          * 原作者  :
* 完成日期: 2007-07-31     * 完成日期:
-*---------------------------------------------------------*/
void T0_TICK_INIT(void)
{
    TMOD &= 0xf0;
    TMOD |= 0x01;
    TL0 = 0;
    TH0 = PRELOAD_mS_H;
    ET0 = 1;
    TR0 = 1;
}

/*---------------------------------------------------------*-
* 函数名称: SystemTick()
* 函数功能: 系统时标.任何任务执行时间都不能大于系统时标.
* 说     明: T0的低位计数器为自动加载.    (系统时标为5mS)
* 当前版本: 1.0                 * 取代版本:
* 作     者:                  * 原作者  :
* 完成日期: 2007-07-31             * 完成日期:
-*---------------------------------------------------------*/
void SystemTick(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PRELOAD_mS_H;

}
上面就是系统时标完整的代码.看看对89cpu是否有用.

楼主:
谢谢! C51还没学呢.

我现在在调那初始的定时赋值TL0. 用模式1.
调了很多次,不过还是有1秒的误差.还没彻底调好.

网友P:
write back:

呵呵!精益求精!

网友Q:
我觉得不应该是晶体的问题

着重看看你填写的定时器时间常数,需要结合你使用的晶体,简单计算一下.如果是第一次编写时钟程序的话,1小时误差1-2秒,属于正常,可以根据的具体误差进行微调,当然,是在中断程序里面

网友R:
单片机差不多就只能到这种精确度了.

单片机差不多就只能到这种精确度了.大家再讨论一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C:
单片机时钟校准的3种方案

一、硬件方式:
    晶振的匹配电容用可变电容,然后用频率检测频率即可

二、软硬件方式:
    CPU你做个频率程序,检测标准频率源的频率,然后记下来用于重载

三、纯软件方式:
    先调好当前时间,按校准键先记下当前时间;等一段时间后必然会产生误差,这时按二次调整键重新输入时间,程序自动计算中间的偏差和实际走过的时间,就知道校准的比率了,把它存下来用于实际校准

自己根据仪器情况和是否有非易失存储器来决定吧
个人制作的话我比较偏向于方案三.

呵呵^_^

楼主: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修改那个定时的TL0,慢时就加大它,快了就减小它.
有效果! 我用手机校时的,我的手机特准时!!

但是, 现在,改到#39H,感觉差不多了:
若再加1,就会变快; 若再减1,就会变慢;

可没多久的时间后, 还是有些误差!

是不是需要微调一下晶体边上的那两个瓷片电容了呢?
那两个瓷片电容,加大会变快还是变慢呢?

谢谢!

网友S:
强烈建议使用12M或者4M的晶体

或者2的N次方倍率的,比如4.096Mhz

网友C:
将军令,51的话用11.0592MHz比用12MHz好的多

11025900=12×256×16×225,可以保证1秒重载时低12位不用动,也可以保证1/16秒重载时低8位不需动,这样就是一个新手也不会产生重载时的软件误差;

而对于12M,每个指令周期1uS,这个对于人来说时方便,但对于机器来说却是很不方便的数字。

跟重要的是11.0592MHz可以很简单的获得高的标准波特率,还可以把T2 省出来

最后:
其实,只要设计者稍微花点心思,不管用多少的晶振,都可以做到软件无累计误差的,此时的“误差”应该叫错误才对。

网友T:
LS有道理

网友U:
51的中断机制有问题

   任何CPU都必须在当前一条指令执行完之后才能响应中断,51的指令可是1/2/3/4周期五花八门。没准进中断要延迟多少个周期!

  所以,主程序就一句话“pcon|=1”休眠,从休眠进中断的延迟是确定的。
  当然,T2自装载模式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是的,51的不等长周期对于精确中断来说确实是恶劣透顶

但是对于时钟来说什么时候计数是没关系的,只要把当前值加进去就能消除掉累计误差的,选择合适的晶振频率更是可以彻底避免重载误差。

因此没必要非要主程序休眠,而且毕竟很多时候系统总得多多少少做些别的事,不可能只作时钟
--要是只作时钟,就算是傻子也能做到没有累计误差得:-)

当然,对于52,则使用T2的自动重载模式才是最方便的。

网友V:
先用示波器掐

掐准了在让他跑一个星期
不过就做个电子钟用51也太浪费了吧
4位的单片机用32.768K振荡就可以保证很稳很准

网友W:
参考

硬件方面,竞争应选用钟表晶振32.768k,精度高、温漂小(可参考晶振的器件手册)。软件对定时器设置初值设置应准确,设置可采用网上一些初值设置工具(懒人51等)。

网友X:
你选的晶振错了

要用32768的

网友Y:
顶一个!搬个凳子好好学习

网友Z:
软时钟做准很难的

可以自己做的玩玩,但这种东西只能在实验室里与要求不高的场合使用.当然你不考虑成本采用带温补的晶振是有可能的.现在有些供电公司装的分时电能表,各厂家都是用硬件时钟(R8025)做的,但不做温度补偿也做不到0.5s/d的

楼主:
带温补的晶振价格多少啊?

贵吗? 好像没见过.

网友AA:
应该是仿真的时候时间就快了

网友AB:
换带副振的芯片,用32.768的晶振

换带副振的芯片,用32.768的晶振,可以做到几乎没误差~

网友AC:
晶振和软件都可能有关系

最开始不太懂修正,做出来的时钟误差应该应该说很离谱。

至于现在做时钟一般是用32768的晶振吧,但是大家有没有去仔细的注意那个频率呢?是否用示波器测过其晶振波形呢?
前段时间做了个时钟类的小产品,能过不同的电容,调晶振的频率都精确到32.7680KHZ,所做的实验表明,用22pf电容最合适(25的也可以)。 而我在现在做的一个ARM项目中,时钟要求不严格,用的30pf电容,我随便一测,频率为 32.75x(不太记得是不是这么多,也可能是32.765x) ,可见其精度相差甚远。对于一般的要求也不用太在意,但如果是真正的时钟,还是得多花些时间多测一下。不然做出的产品绝对不合格。

网友AD:
有个简单的办法啊!

用单片机编译器的跑表啊,
什么11.0592 .什么12M 都行.怎么加语句都行.
你跑表以后可以看到一个中断差多少,再该中断的定时.(11.0592改不到很准,建议用12M的,但是调节后怎么不会3小时差一秒.)应该会一个月差几秒了.
还有就是晶振的质量要好,最好选那种长一点的.那种会稳定些.

网友AE:
31楼的

"但是, 现在,改到#39H,感觉差不多了:
若再加1,就会变快; 若再减1,就会变慢; "

这个很难解决.

精度要那么高, 还是用"4位的单片机用32.768K振荡就可以保证很稳很准"---37楼.

手表的晶振就是32.768Khz的.

网友AF:
我给你一个建议,100%保证精度。

下面内容是在保证晶体准确度的情况下而进行的探讨:
首先:11059200=144*64*100*12,其中12为机器周期和指令周期的关系。100是为了保持准确度取的10ms为单位,1秒的次数,当然,也可以取100ms为单位,那么该次数就为10.前面那个144是8位自动装载的值,这个值尽量大,这样可以少一些中断次数,有些可以使用16位的自动装载,那么问题就非常简单了。64这个数字就不用太解释了。
假设T0自动装载的值为144,装载后每次进入一个中断,中断的任务是CNT_T0加一
那么
if(++Cnt_t0==64)
   {
   Cnt_10ms++;//表示10ms计数加一
   Cnt_t0=0;
   }
//64次自动装载后,总的时间为10ms。这个只要保证T0的优先级,保证T0自动装载的时候,一定会发生中断就可以。至于是否马上或等待几个周期后进入,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主程序中,就使用CNT_10ms就可以了。我不管在什么时候使用CNT_10ms,本程序不会产生累计误差的。实际我们平时要求没有太高,显示问题可以早几个ms,晚几个ms.但是视觉上是没有多大的变化的。同时又能够保证定时的准确度。
   个人不太同意使用软件补偿的方法来做。毕竟补偿的方法是不可靠的。
   这个方法我本人是经过测试过的。每天系统的误差在3秒以内。这个3秒还是晶体的温度变化引起的。
   希望对你有点儿用处。

网友AG:
定时中断自身开销!

网友C:
不同意48楼的方法

144周期就中断一次,中断太过于频繁了

再就是,“软件补偿的方法”和避免低位重载的方法完全可以做到无累计误差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不可靠”,做的不对那也是你的问题。

至于时钟校准的3种方案,看我30楼的贴吧

估计没人仔细看过...

网友AF:
256*36*100*12

11059200=144*64*100*12=256*36*100*12
这样做行不?

网友C:
呵呵,当然可以,11059200是个相当绝妙的频率

11059200=2^14 * 3^3 * 5^2
51或别的单片机都可以很容易的获得标准波特率和能被256整除的重载值。

比如10mS、5mS、2.5mS、10/3mS的整数倍的定时时间,而这些定时值低位都不需要重载!

网友AH:
可以

可以减少定时中断程序里的命令行,转移到主程序中。

网友B:
再次强调

用什么频率的晶振不是问题。。。

网友C:
是的,我也持LS的见解

网友D:
感觉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I:
又在讨论51的时钟了,凑个热闹!

现在已经很明确了,可以完全消除软件引入的误差,下一步该讨论晶体的精度了.
消费电子中做电子钟的晶体大部分都用32.768KHz,4.19304MHz, 它们的精度通常是多少PPM的?
我们51所用的12MHz,11.0592MHz通常又是多少PPM的?

网友AJ:
看看

都是新手,就几个建议供参考:
1.首先程序要对
2.频率最好能整除
3.晶振精度要高,我想搂主用的晶体精度不会超过20ppm。你自己可以计算一下一年能有几分钟的误差。

网友AK:
有关用51单片机定时器做软时钟的问题

已彻底解决

网友AL:
11.0592是可以的

我搞过,和计算机的时间还看不出积累误差.
通过T2自动重装定时,

网友AM:
如果不是晶振的问题,就是程序的问题

原则上,用MCU的定时器实现软件RTC,最好选择有自动重加载功能定时器的MCU

网友AN:
用实时时钟吧,呵呵

用模拟IIC的,可以学者玩玩

网友:
加油

可以想办法换成12Mhz的晶振,也可以设计程序来改善哈。

网友AO:
这么大的误差,是由软件引起的

通过其它计算修正时间,而不能修改TH/TL的值

网友AP:
我认为是程序问题

    我认为是程序问题。程序中的一些语句要占用一些时间,在设置定时中断初值时要考虑这个问题。
    把晶阵换成12MHz或6MHz,这样便于计算机器周期。

网友D:
晕~~~楼上误导~~~

网友AQ:
不知道啊

我也是用11.0592的晶振,请问中断服务程序应该不会占时间吧。
在重新装载常数时把定时器关了,装完再开管用吗?

网友AR:
为什么要用11.0592的晶振啊!

12M的不可以吗

网友D:
为什么我用4M的晶体作时钟却总是不准?

下面链接如果搞明白了,就会知道为什么手表晶振是32.768KHz
51用11.0592MHz的人很多,几乎占80%(俺保守的估计)

明白了俺在解答~~~

一直看这个贴子在增高,真搞不明白楼主的程序是怎么编写的~~~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13661/message.aspx

网友AS:
11.0592晶振是没有错的!

11.0592晶振是没有错的,理论上不会有偏差的,但是器件与理论模型是有差距的,所以最好用时钟测试仪测试偏差,然后修正两个起振电容,可以达到目的(但依然有偏差,不过很小)。

网友D:
俺感觉和温飘及程序处理等有很大关系(若改TLX/THX就自任倒霉

楼主:
晶振旁边的那两个瓷片电容增大或者是减小对时钟快慢有何

我的问题:
"晶振旁边的那两个瓷片电容增大或者是减小对时钟快慢有何影响呢?"

我没试过. 理论上该是怎么讲呢?
若把那两个瓷片电容增大些,时钟会变快还是会变慢呢?

hotpower,您好!让您见笑了!
那个程序是从网上下载的一个时钟程序.
我焊完板弄好单片机插上,时钟不准,是慢了;
后来我就调那个TLO了,是有效果啊!
把TLO调到某一个数时,好像是#3AH,就差不多了,但还是不准。
这时再加大TLO,如改成#3BH,就会又快1秒。
这时再减小TLO,如改成#39H,就会又慢1秒。

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A:
电容增大,频率降低。但是影响很小。

网友AT:
三分钟就慢1秒,应该是程序问题,和晶体频率无关。

网友D:
回楼主和67楼---本不想参与此讨论~~~

首先是晶振的正确选择.

在51中,由于一般为12分频,当然现在还有6分频和1分频(不分频)的.

为什么在严格定时里,如1秒,...1分种...1小时等不能用12的倍数呢????

实际我在。。。

先到这里~~~俺倒塌STM32首次成功,赶写作文...

网友AT:
三分钟就慢1秒,应该是程序问题,和晶体频率无关。

我经常用2051做一些简单的设备,程序框架都是固定的。

用T0做个1/N秒的时标,大部分的任务的时序都根据1/N秒的整数倍来运行,也附加个时间显示功能。12M、11.0592M、3.6864、6M的这几种晶体我在完全相同的程序上(用什么晶体就只改了一下FOSC定义)用过,几天内都几乎没有误差。

我是这样做的:
#define FOSC        11.0592
#define MACHINE_NUM 12
#define TICKS_PER_SEC 50
#define T0_RELOAD (uint16)(-FOSC*1000000/TICKS_PER_SEC/MACHINE_NUM)
在T0中断服务程序返回前做如下处理:
TR0 = 0;
abc=(uint16)(T0_RELOAD+15)+(TL0|(TH0<<8));
TL0=(uint8)abc;
TH0=(uint8)(abc>>8);
TR0 = 1;
上面“T0_RELOAD+15”中的15是上述代码(用Keil编译)运行的时间,假如用汇编的话效率更高,比15要小。

xwj说得很对,11.0592M是个很好用的频率,它可以做一秒的分频数很灵活(20、30、40、50、60、80、90等都可以在程序上不会有丝毫误差),而12M就不能做30、60之类的分频。

网友AU:
定时程序设置有问题

虽然晶振和电容会对误差有影响,那也应该是1天才会快慢几秒钟。
你这个不仅要考虑定时器的初始化,还要考虑指令的时钟周期。

网友D:
如果不自动装载,TL0必须为0即可实现"自动装载"

网友AV(2009-11-16):
如果你是用定时器做的话 那么应该是初值设置的问题  应该用11.0592mhz来准确计算

网友AW:
老帖子被翻出来了
又学到了很多

网友AX:
软件累积误差很容易就可以做到 0.01ppm 以下,而且还可以以 0.01ppm 为单位微调计时快慢(这个功能 用于校准硬件误差)。
说软件做不到的人,是他还没找到方法。
有人说硬件误差都有 10ppm 了,软件累积误差没必要做到 0.01ppm,确实是这样,但有些人连 100ppm 的软件微调都做不到,这就显现出这个方法的价值了。

网友AY:
直接用1302时钟芯片啊 那家伙的误差可小多了啊

网友AZ:
1:不是所有的晶体都适合做时钟的,32.768K是最好的
2:晶体一般采用三点式电容振荡电路,就是单片机的那种,这个时候晶体等价为电感
3:32.768K附近的晶体,等效的电感的Q值最大,对外界的抗干扰能力最强
4:大家可以这么理解,晶体频率从0到无穷大,肯定有一个性能最好的Q值晶体频率,而这个频率就在32K附近,其他都是比这个频点差的。这是简单的数学思维
5:在11.0592MHz,就算它的精度达到10ppm,但抗干扰稳定性,还是非常差的,Q值很低,这没有任何意义的,频率再往上,Q值更低,振荡都更加难,不是说频率可以无限制的增长的。

以上都在不考虑软件问题的情况下提的,若你的软件就有问题,没什么可谈的。

创易电子
www.designeasy.com.cn

网友BA(2010-12-20):
误差是可以减小的

网友I:
理解透彻就该用32768的晶体了。

网友BB:
我做过,一天就差1秒左右。3分钟1秒这个程序肯定有问题

网友BC:
18楼的回答是一种非常大的可能,再有可能就是定时器没有用自动重载功能,程序没有计算进入中断的时间。
用11.0592的晶振分频需要是27的整数倍

做个广告,去看俺写的《删繁就简》吧,里面有答案

网友BD:
既然知道误差率,在程序里修正不就行了嘛,这个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BE: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软件引起的
最好嵌入汇编。

网友BF(2011-07-02):
用定时器定时方式二,9216次是10ms,就可以精确s了,TL0,TH0均赋初值为00H,这样256*36=9216 精确10ms   再100次就精确1s

网友BG:
:L这坟挖了又挖

网友BH:
这坟挖的好,我来捡几个古董。

网友BI:
看你什么单片机  51的话还是12M吧 1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