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水槽做法,请点评,谢谢!

楼主(2009-05-24):
    加热控制,单用P,程序自动修改比例,随差值大小而大小,精度要求不高,温度能恒住不?
    用热敏电阻行不?
    如用热电偶,哪种便宜?

网友A:
~~

------------------
单用P,程序自动修改比例,随差值大小而大小,精度要求不高,温度能恒住不?
---------------------------------------------

呵呵,你根据什么原则来自动修改P ?

网友B:
起初,加热时根据温差,恒温时根据波动幅度

原先做风速时这样可行,现在温度没做过,想听听高人的指点

网友A:
温度是大惯性系统

网友C:
“温度能恒住不”问得非常外行

控制系统有几个重要的参数,比如上升时间/峰值时间/最大超调量/调整时间等等等。

电炉是纯滞后的大惯性系统,至于是几阶的,俺是没研究了。

固定的比例控制,怕是只能控制一阶系统了吧,当然你的P是自整定而且动态整定,显然阶数提高了。
到底到什么程度,你得评估你那个动态整定的算法
--------这东西要玩转了,那可有的钱赚啊,PID控制器老大市场呢,但整定能做好的没多少个

为什么不用PID呢,控制炉温,用PID是非常成熟的。
整定算法也是有前人总结出来的很多方法。

网友B:
多谢各位高人,俺没做过温度,以前调风速,就

那样做的,用的人比较满意。烤箱PID都开放,反而人家不会调了。

网友D(2012-05-17):
PID 的确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