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狗的问题

楼主(2009-05-25):
我在《匠人手记》这本书中第16页看到:
喂狗注意事项:
     避免在中端中喂狗。
我不明白,为什么呢?
请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高手指教啊!

网友A:
这是对喂狗的两种不同做法

  各有各的优缺点。个人感觉综合喂养会健壮些。
  比如在中断养狗,可能出现主循环失控而中断系统养狗功能残存的情况;
  在主循环养狗,某些MCU或者某些亚健康系统可能出现中断系统异常而主循环基本正常的情况。
  个人意见是主循环或中断仅一处养狗,另一处要关心对方养狗工作是否尽责。当然更健壮的是综合平衡后,几乎不需要考虑小狗的系统,毕竟很多时候关键地方增加几厘钱或几毛钱的元件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想想一个城市里那里车流量最多,那里若几乎没车流了便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