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单片机AD口干扰问题

楼主(2007-12-01):
我用的是FG4618, 用a0,a1, 在执行序列转换时,从a0口输出一个脉冲干扰。导致数据转换结果不对。输入到A0的信号是通过运放跟随了的。输入阻抗很少。

网友A:
通道切换最好在测试1次取后次的结果应该更准些~~~

没用过430,但AVR也有此现象,主要发生在差分和单端切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