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MCU 诸位达人请不吝指教 谢谢

楼主(2009-05-25):
    要求:
  (1)工作电压:2.2-3.6V (纽扣电池供电)
  (2)IO >= 4;
  (3)Flash:2KByte;(12/14/16位指令的话,估计1K字也行)
  (4)EEPROM / DataFlash   >=64Byte
  (5)时钟:带内部时钟,精度误差 < 3%;
  (6)封装:<= 8Pin。
  (7)K级价格<3.8元,

楼主:
有没有用RS08KA内部Flash模拟EEPROM的朋友?

    稳定性如何?

网友A:
此路不通呢。

RS08内部Flash擦写时需要12V编程电压。

楼主:
楼上 是利用iap的原理做的 好象不需要高压编程的 呵呵

网友A:
RS08不支持IAP哦。。。除非你在电路板上有12V Vpp

顺便宣传下我的手持万用编程机,和经济型下载盒,呵呵。

支持HCS08系列和RS08系列的ISP编程。

楼主:
佩服6L的“职业精神” 尽管货不对板 呵呵

     继续:
     目前将tiny25和16F630纳入考虑,诸位兄台能提供性价比更好的,请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B:
16F628

楼主:
多谢老叶指点

    当个资料先

楼主:
老叶 送佛送到西吧 呵呵

    请推荐Sop8封装的pic芯片,627/628的是18pin的

网友B:
~~

PIC12F519:8PIN,ROM=1K WORD,FLASH,EEPROM=64BYTE,IO=6,内部已校准RC OSC

PIC12F629:8PIN

PIC12F635:8PIN
。。。

还有一些8PIN和14PIN的,具体到以下网址查看。
。。。。。。。

如果不考虑EEPROM,其它家有很多可选择的MCU,例如可选择一个10PIN或12PIN的,拿2个IO出来做IIC,外部挂一个24C01,没必要定那么死,低脚位的MCU一般都是最最低端的,决定了价格都比较低,但FLASH+EEPROM工艺会造成成本增加很多,所以没必要限制必须要有EEPROM的把?!
相关链接:http://www.microchip.com/ParamChartSearch/chart.aspx?branchID=1033&mid=10&lang=en&pageId=74

楼主:
多谢老叶的指点

    我这个产品体积要求很死,最大只能用sop8的,只能内部集成osc、eep,因为靠走量,成本扣得也很紧张,所以上坛子来求助,呵呵。

网友B:
既然体积很死,那就用SSOP甚至是QFN的封装了啊

呵呵,SSOP14应该比SOP8还小,如果是QFN的话,可以更小,如果有量,甚至可以用裸片。

网友C:
79A8211

楼主:
14楼这个是不是买芯唐LPC核回大陆封装的版本啊?呵呵

    芯唐lpc还是很好用的,你说的这款现在有没有样片出来?

网友D:
lpc9xx行不行?

楼主:
回楼上:lpc9xx效果不太好,可能是俺的水平问题,呵呵

    3年前是用915做的首批样品,不知道怎么的,客户反映不稳定,功耗也不很理想,再加上保密性,嘿嘿
    后来换了tiny24,效果还行,可惜tiny24没有ssop的封装。
    换Tiny25吧,功能完全符合,可是价格有点偏高。
    老叶推荐的几款基本符合,PIC的品牌实力也不用怀疑,不过我玩PIC很少,有点担心搞不妥,惭愧中....。

网友B:
这个东西应该很简单。。。

如果有量,找代理的FAE给你弄好都成。。。

网友E:
性能符合的有不少,关键是价格

网友F:
PIC12F629,PIC12F675

都是常见型号。哪里都可以买到。

楼主:
选型工作到此结束

    已基本确定先用avr和pic各做几片样品测试,

    非常感谢老叶、McuIsp、紫豪、ayb_ice、ayb_ice等大牛们的支持,呵呵!